[ThreadX全家桶] ThreadX多核支持中的非对称多核处理AMP和对称多核处理SMP

楼主(2020-09-06):
    ThreadX通常以非对称多处理(Asymmetric Multiprocessing, AMP)方式使用,其中ThreadX和应用程序(或其它系统)的单独在每个内核上执行,并通过共享内存或处理器间通信机制来相互通信,比如OpenAMP(ThreadX支持OpenAMP)。这是使用ThreadX的最典型多核配置,如果应用程序能够有效地加载处理器,则它可能是最高效的。

    对于处理器高度动态加载的环境,ThreadX对称多处理(Symetric Multiprocessing,SMP)可用于以下内核:
  ARM Cortex-Ax
  ARM Cortex-Rx
  ARM Cortex-A5x 64位
  MIPS 34K,1004K和interAptiv
  PowerPC
  Synopsys ARC HS
  x86

    ThreadX SMP在n个处理器之间执行动态负载平衡,并允许任何Core上的任何线程访问所有ThreadX资源(队列,信号量,事件标志,内存池等)。ThreadX SMP在所有内核上启用完整的API,并引入了适用于SMP操作的以下新API:
UINT tx_thread_smp_core_exclude(TX_THREAD *thread_ptr, ULONG exclusion_map);
UINT tx_thread_smp_core_exclude_get(TX_THREAD *thread_ptr, ULONG *exclusion_map_ptr);
UINT tx_thread_smp_core_get(void);
UINT tx_timer_smp_core_exclude(TX_TIMER *timer_ptr, ULONG exclusion_map);
UINT tx_timer_smp_core_exclude_get(TX_TIMER *timer_ptr, ULONG *exclusion_map_ptr);

网友A:
硬汉大哥,ThreadX在ST的处理器STM32H747/745这种M7+M4的多核上面,是AMP方式吧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硬汉大哥,ThreadX在ST的处理器STM32H747/745这种M7+M4的多核上面,是AMP方式吧?

对,还有像TI的DSP + Cortex-M + Cortex-A + Cortex-R也可以。

每个核都可以刷一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