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请教App_Printf打印问题

楼主(2020-09-06):
请问下App_Printf底层是如何通过串口打印出来的?谢谢
printf是如何调串口驱动的,没怎么看明白
static  void  App_Printf(const char *fmt, ...)
{
    char  buf_str[200 + 1]; /* 特别注意,如果printf的变量较多,注意此局部变量的大小是否够用 */
    va_list   v_args;

    va_start(v_args, fmt);
   (void)vsnprintf((char       *)&buf_str[0],
                   (size_t      ) sizeof(buf_str),
                   (char const *) fmt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_args);
    va_end(v_args);

        /* 互斥操作 */
    tx_mutex_get(&AppPrintfSemp, TX_WAIT_FOREVER);

    printf("%s", buf_str);

    tx_mutex_put(&AppPrintfSemp);
}

网友:
你重定义了fputc这个函数了,这个函数调用了串口的发送

网友A:
printf会调用fputc这个函数,所以你只需要在代码里面重定义这个函数,就可以输出到任何显示地方,就看你怎么重定义你的fputc。
不过你既然用了vsnprintf来格式化了数据,干嘛还使用printf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printf会调用fputc这个函数,所以你只需要在代码里面重定义这个函数,就可以输出到任何显示地方,就看你怎 ...

vsnprintf可以设置缓冲大小,防止内存异常,然后printf仅大小字符串。

楼主:
谢谢各位的耐心解答

网友C:
我的是这样使用的
static __attribute__((section (".RAM_D4"))) char buf_str[256];     //最多一次能够输出 256 个字符
void  App_Printf(char *format, ...)
{
        uint32_t _i, _strCnt;
        va_list   v_args;

        va_start(v_args, format);
        (void)vsnprintf((char       *)&buf_str[0]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size_t      ) sizeof(buf_str)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char const *) format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_args);
        va_end(v_args);

        _strCnt =         strlen(buf_str);

        /* 互斥信号量 */
        if(OSStatRdy  == TRUE)//系统已经运行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x_mutex_get(&AppPrintfSemp, TX_WAIT_FOREVER);

                for(_i=0; _i<_strCnt; _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ART1->TDR = (int)buf_str[_i]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等待发送结束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(USART1->ISR & USART_ISR_TC) 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}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tx_mutex_put(&AppPrintfSemp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_i=0; _i<_strCnt; _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ART1->TDR = (int)buf_str[_i]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等待发送结束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(USART1->ISR & USART_ISR_TC) =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的是这样使用的
static __attribute__((section (".RAM_D4"))) char buf_str[256];     //最多一次能够 ...

谢谢分享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vsnprintf可以设置缓冲大小,防止内存异常,然后printf仅大小字符串。

用vsnprintf格式化字符串了,得到的就已经是字符串,可以直接用串口发出去。没有必要在将得到的字符串通过printf输出,这类标准函数在嵌入式系统里面始终是不安全的。还影响系统实时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vsnprintf格式化字符串了,得到的就已经是字符串,可以直接用串口发出去。没有必要在将得到的字符串通 ...

1、首先这个打印功能是仅在调试阶段使用的,实际工程就不会在使用了。
2、然后就是我们直接调用printf,简单省事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