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L-RTX] 关于RTX 5 Thread Stack Size的问题

楼主(2020-09-07):
问下RTX5 config.h中,default thread stack size 对创建进程是什么作用呢?
我的理解是不指定 stack size,则stack size为congfig中设定值。

例如
/* Definitions for daemon_Task */
osThreadId_t daemon_TaskHandle = NULL;
const osThreadAttr_t daemon_Task_attributes = {
        .name = "daemon_Task",
        .attr_bits = osThreadDetached,
        .priority = (osPriority_t) osPriorityBelowNormal,
        .stack_size = 256 ,
};

这个task,定义了stack size,则task的stack Size则为256,而不是512,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?

网友:
对,或者任务创建函数,osThreadAttr_t 类型形参的那个位置填入了NULL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