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MC] stm32h750 fmc 读写psram问题

楼主(2020-09-07):
使用cube配置,逻辑分析仪抓取波形,读时序没看出问题,写时序完全看不出来fmc bank0 psram模式,16位读写,禁止fifo,使能写,没用dma,fmc时钟大概1.2m,够慢了,外面没接psram,就看看波形。硬件只接了d0-15,片选,读写使能。
调用hal库的读函数,数据脚D0接0v,3.3v,keil调试能读回数据第0位对应变化,读使能变化次数正确,大致没问题
调用hal库的写函数,写1长度或2长度,写使能会异常高低数十次,读使能也会高低,片选也会变化很多次,完全不能分析波形
至少写使能应该只高低1次吧,算上不清楚外设实现,最多也就高低4次8次吧,写1长度,写使能高低十几次是什么情况

网友A:
跟这位坛友的问题类似:

FMC写一次数据出来两次时序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9762&fromuid=58

网友B(2021-06-16):
引用 网友A:
跟这位坛友的问题类似:

FMC写一次数据出来两次时序

硬汉,请教下,看手册PSRAM模式A没有地址锁存信号,但在cubemx里面又选不了扩展模式;请问下是勾选Address valid就行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硬汉,请教下,看手册PSRAM模式A没有地址锁存信号,但在cubemx里面又选不了扩展模式;请问下是勾选Addres ...

我基本不用CubeMX,所以不太清楚。
你可以生成下看看,不行的话,就手动设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