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STEMWIN 屏幕截图 GUI_BMP_Serialize得到的图片不正常 全是彩色竖线

楼主(2020-09-07):
STM32F429  LCD RGB565显示屏
GUICC_M565调色板
GUI_BMP_Serialize函数截图的图片全是彩色竖线  GUI_BMP_SerializeExBpp函数参数设置8bpp可用截图显示正常图片 16bpp就不行 有人知道这是为什么嘛

网友A:
1、这是emWin的ABGR格式库的bug、

测试STemWin5.40和MDK中带的emWin5.42都有神奇的截图bug,之前版本无此问题,好坑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82445

2、而使用ARGB格式库无此问题

【专题教程第1期】基于STM32的硬件RGB888接口实现emWin的快速刷新方案,32位色或24位色效果艳丽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44512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这是emWin的ABGR格式库的bug、

测试STemWin5.40和MDK中带的emWin5.42都有神奇的截图bug,之前版本无 ...

感谢解答,我的STEMWIN版本是5.44,仍然存在该问题,SEGGER确实应该注意一下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感谢解答,我的STEMWIN版本是5.44,仍然存在该问题,SEGGER确实应该注意一下了。

5.44一样

楼主:
我尝试使用STemWin540_CM4_OS_Keil_ot_ARGB.lib并按照教程更改了LCDConf_Lin_Template.c来进行16bpp截图 但还是不行 是不是因为我是LCDRGB565屏幕的原因,因此GUICC_M565不行嘛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尝试使用STemWin540_CM4_OS_Keil_ot_ARGB.lib并按照教程更改了LCDConf_Lin_Template.c来进行16bpp截图  ...

可以试试ARGB8888看看正常不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试试ARGB8888看看正常不。

使用_CM_ARGB8888或者_CM_RGB888在STEMWIN5.44的ARGB库上已经可以正常截图了,提高调色板颜色位深带来的是LTDC刷新抖动,现在LTDC时钟已经降低到6.8M了但仔细观察屏幕仍有略微刷新感,480*272的屏幕,严重偏离10-20M常见频率,现在主要怀疑硬件布线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使用_CM_ARGB8888或者_CM_RGB888在STEMWIN5.44的ARGB库上已经可以正常截图了,提高调色板颜色位深带来的 ...

好的。

网友B(2021-02-16):
为什么我用6版本的emwin截屏,16bpp还不行呢?怎么解决?也是M565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为什么我用6版本的emwin截屏,16bpp还不行呢?怎么解决?也是M565

也是ABGR格式的,暂时无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