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串口助手] 串口示波器

楼主(2020-09-07):
本人在做PID调试的时候,搜索试用了10+款串口示波器(串口数据可视化),这几款最好用故而收集并分享:
链接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hvqsyECwLtSle3B6tyS65w
提取码:1234

软件名称

软件名称

serial tool 截图

serial tool 截图

网友A:
谢谢分享,我用了serial tool 链接了一个外部串口,固定发送两个字节数据,想看看能不能画出波形。结果没有。不知道该怎么设置?想请教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谢谢分享,我用了serial tool 链接了一个外部串口,固定发送两个字节数据,想看看能不能画出波形。结果没有 ...

用这个:

简单易用的开源串口波形软件SerialPlot,支持各种数据格式,直接串口打印,支持多通道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7520&fromuid=58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用这个:

简单易用的开源串口波形软件SerialPlot,支持各种数据格式,直接串口打印,支持多通道

  谢谢!

网友:
谢谢楼主共享,有机会尝试一下

网友C:
看你的目录下有多个软件,请推荐一下他们的适用范围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谢谢分享,我用了serial tool 链接了一个外部串口,固定发送两个字节数据,想看看能不能画出波形。结果没有 ...

数据是需要格式封装的,不是直接发送两个变量字节。我已经在网盘链接中添加了数据格式示例,你可以参考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看你的目录下有多个软件,请推荐一下他们的适用范围?

功能都差不多,差异主要在界面外观,数据格式,支持的通道数,操作便捷程度。
1.DataScope和MiniBalance其实是同一软件,只是名字不一样;
2.山外-的界面比较low,和sscom一样粗糙丑陋,有时候还会出现错误提示;
3.当发送数据的周期为100ms时,只有SerialTool能使用,其他几款软件无法解析这么快的数据;
4.SerialTool界面美观,设置简单,最多支持16通道,比其他几款支持的通道多;
5.SerialTool是qt编写,源码开源;
综上所述,SerialTool最好用。

网友D(2021-08-26):
引用 楼主:
功能都差不多,差异主要在界面外观,数据格式,支持的通道数,操作便捷程度。
1.DataScope和MiniBalance ...

请问 SerialTool 和SerialPlot这两个软件有什么区别吗?使用配置教程有吗?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请问 SerialTool 和SerialPlot这两个软件有什么区别吗?使用配置教程有吗?谢谢

SerialPlot是串口打印,逗号区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