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BOOT/IAP] IAP,写入片内Flash失败

楼主(2020-09-07):
我现在手里有两个STM32H743II的芯片,一个是Y型的一个是V型的,然后使用IAP的时候,Y型的可以写入flash,正常正确,但是V型的,就会出错,这个是什么原因,程序是一样的

网友A:
升级你的程序HAL库版本到当前最新的1.9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升级你的程序HAL库版本到当前最新的1.9

我的HAL库已经是2.4的了,Keil.STM32H7xx_DFP.2.4.0,但是会出现上述的现象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的HAL库已经是2.4的了,Keil.STM32H7xx_DFP.2.4.0,但是会出现上述的现象

你的IAP是MDK下载还是你自己做的一个bootloader,如果是你自己做的与这个无关。这个文件主要是使用MDK RTE环境创建才会用到。

然后不管你是自己做的还是什么情况,升级MDK这个到最新的2.5.0,然后你用的HAL库到最新的1.9.0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的IAP是MDK下载还是你自己做的一个bootloader,如果是你自己做的与这个无关。这个文件主要是使用MDK RT ...

我是自己做的bootloader,这个HAL库应该怎么更新,以及看HAL库的版本?麻烦告知一下,这个我并不清楚,谢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是自己做的bootloader,这个HAL库应该怎么更新,以及看HAL库的版本?麻烦告知一下,这个我并不清楚,谢 ...

STM32H7的HAL库升级到最新的1.9.0注意事项(2020-08-04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9197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TM32H7的HAL库升级到最新的1.9.0注意事项(2020-08-04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 ...

好的,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TM32H7的HAL库升级到最新的1.9.0注意事项(2020-08-04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 ...

我想问一下,如果我直接使用寄存器版本的话,还会不会有这个问题,因为这个HAL库更改太费劲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想问一下,如果我直接使用寄存器版本的话,还会不会有这个问题,因为这个HAL库更改太费劲了

这种的你用寄存器更麻烦,因为你不看HAL库代码都不知道怎么写。

参考HAL库的底层实现,简化简化,整个寄存器版,通用性比较差,不推荐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种的你用寄存器更麻烦,因为你不看HAL库代码都不知道怎么写。

参考HAL库的底层实现,简化简化,整个 ...

好的,了解了,那我如果使用CubeMx直接配置,然后写逻辑代码这样是不是会好一点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好的,了解了,那我如果使用CubeMx直接配置,然后写逻辑代码这样是不是会好一点

操作内部Flash不需要CubeMX配置,直接调用API即可,我写例子了。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86980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操作内部Flash不需要CubeMX配置,直接调用API即可,我写例子了。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 ...

好的,谢谢

网友(2020-10-21):
用IAP,是不是内置的flash越大越好?
512k的比256的更好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的IAP是MDK下载还是你自己做的一个bootloader,如果是你自己做的与这个无关。这个文件主要是使用MDK RT ...

用IAP,是不是512k的flash比256k的更好? flash越大越好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用IAP,是不是512k的flash比256k的更好? flash越大越好

这个没什么区别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没什么区别。

mcu自身内置的flash能实现IAP吗? 还是必须外挂flash才行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mcu自身内置的flash能实现IAP吗? 还是必须外挂flash才行?

没问题,怎么玩都行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问题,怎么玩都行。

内建512/ 256 KB 双区块 ( Dual Bank ) 架构快闪记忆体 ( Flash )

stm32有双区块吗?看规格书没看到啊。
1,是不是只有双区块才能实现IAP?
2,双区块的有什么好处?

网友:
IAP本质上就是对FLASH的读写操作,仅此而已,别被IAP这个名字想的高大上而各种猜测,所以务必验证好你的FLASH读写函数

网友(2021-04-30):
兄弟你好,我也遇到一模一样的问题,最后是怎么解决的,谢谢

网友:
兄弟,遇到了和你一模一样的问题,请问最后如何解决的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