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ThreadX内核6.0.2官方版代码中IAR和MDK AC5的移植文件tx_thread_context_restore.s有错误【确诊M内核已经不用了】

楼主(2020-09-08):
我发的例子里面默认都已经做了处理。

AC5,多了个POP

IAR,多了个POP

后续补充:

实际测试发现M内核已经没有再使用这两个文件了,所以无需添加,如果加上了,改不改都行。

tx_thread_context_restore.S
tx_thread_context_save.S

官方说明:

此文件仅仅是用于兼容目的,M内核平台已经不再使用。
;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;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FUNCTI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LEASE        */
;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  _tx_thread_context_sav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rtex-M0/AC5     */
;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.0.2        */
;/*  AUTHO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  William E. Lamie, Microsoft Corporati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DESCRIPTIO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  This function is only needed for legacy applications and it should  */
;/*    not be called in any new development on a Cortex-M.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  This function saves the context of an executing thread in the       */
;/*    beginning of interrupt processing.  The function also ensures that  */
;/*    the system stack is used upon return to the calling ISR.            */
;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INPU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  Non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OUTPU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  Non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CALL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  Non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CALLED B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  ISR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RELEASE HISTOR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  DATE              NAME                      DESCRIPTION             */
;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  06-30-2020     William E. Lamie         Initial Version 6.0.1         */
;/*  08-14-2020     Scott Larson             Modified comment(s), clean up */
;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tespace, resulting       */
;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 version 6.0.2            */
;/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/
;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网友A:
可以去GitHub上提Issue啊

网友B:
硬汉知道SES下怎么实现调研__nop();函数功能

网友C:
这个bug会导致什么现象和后果?

网友:
研究的很通透啊

网友D:
如此核心的代码没有测试过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如此核心的代码没有测试过?

这是port文件,不是核心文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个bug会导致什么现象和后果?

实际测试发现这两个文件没有用到。。。

tx_thread_context_restore.S
tx_thread_context_save.S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硬汉知道SES下怎么实现调研__nop();函数功能

asm("nop");应该是可以的,你试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去GitHub上提Issue啊

实际测试发现这两个文件没有用到,改不改都行。

tx_thread_context_restore.S
tx_thread_context_save.S

网友E:
我也在研究TX的ARM9移植,上下文的保存和复原应该是要用到的呀?FIQ_NES和IRQ_NEST才是可有可无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我也在研究TX的ARM9移植,上下文的保存和复原应该是要用到的呀?FIQ_NES和IRQ_NEST才是可有可无吧

嗯,M7,M4没用到。可以删掉。

上下文保存和恢复是在调度文件里面实现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我也在研究TX的ARM9移植,上下文的保存和复原应该是要用到的呀?FIQ_NES和IRQ_NEST才是可有可无吧

确诊了,M内核已经不再使用这个文件了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确诊了,M内核已经不再使用这个文件了。

        PUBLIC  OTG_HS_IRQHandler
OTG_HS_IRQHandler:
; VOID UsbInterruptHandler (VOID)
; {
;
        PUSH    {lr}
        BL      _tx_thread_context_save
        BL      _ux_dcd_stm32_interrupt_handler
        B       _tx_thread_context_restore
; }

可以移植usbx的时候会用到。硬汉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PUBLIC  OTG_HS_IRQHandler
OTG_HS_IRQHandler:
; VOID UsbInterruptHandler (VOID)

注释掉即可,内容已经空置了,无需再加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asm("nop");应该是可以的,你试试。

测试了,确认可以,感谢硬汉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嗯,M7,M4没用到。可以删掉。

上下文保存和恢复是在调度文件里面实现了。

哪里实现的啊?请截个图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哪里实现的啊?请截个图看看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注释掉即可,内容已经空置了,无需再加

去掉,usbx工作不正常,你再仔细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去掉,usbx工作不正常,你再仔细看看

不用,我这就没有加:

你参考下

        .global  OTG_FS_IRQHandler
.thumb_func
OTG_FS_IRQHandler:
@ VOID UsbInterruptHandler (VOID)
@ {
@
        PUSH    {lr}
        BL      _ux_dcd_stm32_interrupt_handler
        POP     {lr}
        BX      LR
@ }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也在研究TX的ARM9移植,上下文的保存和复原应该是要用到的呀?FIQ_NES和IRQ_NEST才是可有可无吧

请问用的是ARM9的那个芯片?

网友F(2021-05-09):
请问硬汉:在threadx port里的CortexM3/m4的Readme文件里都说了在进入ISR中断服务程序时不需要再调用ContexSave/Restore之类的函数了,在任务切换时会在tx_thread_schedule.s里通过调用__tx_ts_handler实现了保存R4~R11到当前线程堆栈上了。我的问题是假如当前在某个线程中,来外部中断了,而此时没有发生线程切换,中断里没有执行保护R4~R11,那怎么保证中断返回后R4~R11的值没发生变化呢?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请问硬汉:在threadx port里的CortexM3/m4的Readme文件里都说了在进入ISR中断服务程序时不需要再调用Contex ...

这个用户不用管,编译器会编译中断服务程序,这个程序里面用到没有自动入栈的寄存器,他会先做入栈处理。

网友(2024-03-13):
这两个文件没有调用,因此 _tx_execution_isr_exit 也不会调用,这样一来,M核进入中断总时间的统计功能会不会出问题。我统计的进入中断的总时间一直为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