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,串口FIFO实验,此处需要通过关闭中断保护吗?为什么?

楼主(2020-09-08):
如题,串口FIFO实验,stm32f4 + mdk。

首先,这里使用局部变量ucCount暂存_pUart->usTxCount我是能够理解的(主要是担心在多线程环境中,在下面的if...else if...中使用的_pUart->usTxCount可能会得到不同的值)。
但是,我认为这里关闭中断是没有必要的,由于通过地址获取值(大概是间接寻址指令吧)可以通过一条指令完成(天然原子性),因此这里进行关闭中断保护没有什么意义啊。
以上是我的理解,哪里理解错了,恳请各位不吝赐教,感谢。

网友:
volatile属性的变量读取一般要开关中断保护

楼主:
有没有大神给个详细的解释,感激不尽~

网友:
读操作可以不用加的,这个变量定义的时候加上了__IO ,即
__IO uint16_t usTxCount;

这样已经保证了不被编译器优化,实时读取最新的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