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tx的tick中断是几级?也要设为硬中断的最低优先级吗?

楼主(2020-09-08):
那如果开启了更高级的硬中断,会不会影响tx的实时性?

网友A:
这涉及到你是时间关键还是任务关键,如果是任务关键,特别是紧急中断要使用,Systick的中断优先级就得设置的低。

如果是时间关键,那么systick的优先级就高些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涉及到你是时间关键还是任务关键,如果是任务关键,特别是紧急中断要使用,Systick的中断优先级就得设置 ...

systick默认优先级设置是在哪里设置的啊?默认优先级是多少啊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systick默认优先级设置是在哪里设置的啊?默认优先级是多少啊?

就是你另外的那个帖子,那个汇编代码哪里设置的。具体对着芯片手册分析一下那段汇编写到寄存器的值就知道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