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BOOT/IAP] 调用ST内部的BOOTLAOD来更新固件中途失败会怎么样?

楼主(2020-09-08):
如果调用ST内部的BOOTLAOD来更新固件,如果在中途USB拔掉了通信失败,是否意味着再也进不了BOOTLOAD了?因为已经把固件擦掉了,是否应该要设置一下不能擦除我跳进BOOTLAOD那段代码才行

网友A:
不用,那是在系统存储区上,只读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用,那是在系统存储区上,只读的

我的意思是,我在软件菜单里面跳进bootlaod,然后开始调用芯片的BOOTLAOD更新固件,更新固件肯定会把我原来的固件擦掉吧,包括刚才从软件菜单里面那段进入BOOTLOAD的代码也擦掉了,此时如果USB断开了,即通信失败了, 那我怎么再次更新固件?感觉还是得用芯片的BOOT0管脚来控制才能更新了

网友B:
基于BootLoader方式实现的USB DFU和串口IAP,无boot引脚的情况下,覆盖了启动代码怎么办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9014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基于BootLoader方式实现的USB DFU和串口IAP,无boot引脚的情况下,覆盖了启动代码怎么办
http://www.armbb ...

谢谢,这个正是需要的,不知道有没有其它上位机可以固定起始地址的,如果发给客户万一客户忘记填写这个地址,那就也是问题了

网友C:
只依赖SystemBoot,即使双备份也有可能在升级时掉电产生问题,电脑、手机也都要求不能断电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只依赖SystemBoot,即使双备份也有可能在升级时掉电产生问题,电脑、手机也都要求不能断电

至少还能进去底层BOOTLOAD,保证还能升级啊

网友D:
正式产品还是要留意,我的boot程序用了10几年了,没出现过问题。
我是这么做的,flash分区,boot写保护基本不做升级,一个程序运行区,一个临时存储区,一个参数区。升级时数据全部下载到临时存储区,下载完做各种检验,正常后做标记重启;重启时判断临时存储区是否有升级包,有的话拷贝到程序运行区,没有的话又两种情况,有正常的程序则运行,没有的话开相应端口进入升级模式。
在我这种运行机制下,基本上是刷不死的,就是中间要做各种校验来保证程序的正常。
唯一会出状况的就是在写程序运行区时,但是一重启又可以继续升级。

网友E(2023-11-23):
引用 网友D:
正式产品还是要留意,我的boot程序用了10几年了,没出现过问题。
我是这么做的,flash分区,boot写保护基 ...

那如果要想对BOOT升级,如何能规避掉电变砖的问题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那如果要想对BOOT升级,如何能规避掉电变砖的问题?

没问题,H7系列可以设置从任意Flash地址启动。切换后,同时通过选项字节配置,将启动地址也改了,防止掉电损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