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V5的ThreadX内核程序模板中关于NVIC设置问题请硬汉哥解惑

楼主(2020-09-08):
如题,今天看了下V5的ThreadX内核程序模板例程,发现里面对多个外设中断优先级的设置与前面的分组不吻合,难道是我理解错了?
1)系统初始化时NVIC的分组设置为4,即共有16个抢占优先级,无子优先级
HAL_NVIC_SetPriorityGrouping(NVIC_PRIORITYGROUP_4);

2)所以下面的函数中,第二个参数的范围为0~15,第三个参数的值始终为0
HAL_NVIC_SetPriority(TIM_HARD_IRQn, 0, 0);

3)但是我发现几个地方的写法与上面的分析不吻合,我理解错了吗?

例程下载地址: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8124

网友A:
通用的问题,在此贴进行了回复。

请教在串口例程中,系统设置4BIT全部用于表示抢占优先级,为什么子优先级可以设置为1?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9735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通用的问题,在此贴进行了回复。

请教在串口例程中,系统设置4BIT全部用于表示抢占优先级,为什么子优先 ...

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