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L-RTX] RL_RTX发送数据到邮箱卡死!

楼主(2020-09-09):
在使用邮箱时加了os_dly_wait邮箱发送就会卡死,不增加os_dly_wait就不会卡死有大佬知道原因吗!如下图线程就会卡死

网友A:
从你的代码来看的确是基础操作,不应该出问题的。

可以这样试试,将你的外设相关初始化关闭了,任务里面外设的处理也关闭了,然后单纯测试下是否正常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从你的代码来看的确是基础操作,不应该出问题的。

可以这样试试,将你的外设相关初始化关闭了,任务里面 ...

还是一样会卡在rt_mbx_send函数的,p_TCB->ret_val = OS_R_MBX;这一行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还是一样会卡在rt_mbx_send函数的,p_TCB->ret_val = OS_R_MBX;这一行

跑跑我做的邮箱例子看看正常不
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&extra=page%3D1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跑跑我做的邮箱例子看看正常不
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4837&extra=page ...

你的可以但是你的发送线程没有os_dly_wait     我的例子不加延时是可以发送的但是一加这个延时函数就卡死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的可以但是你的发送线程没有os_dly_wait     我的例子不加延时是可以发送的但是一加这个延时函数就卡死

在os_mbx_send 前调用一次os_dly_wait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os_mbx_send 前调用一次os_dly_wait吗

对的,发送前用过延时就会卡

网友:
帮你用我们的例子,在我们V6板子上面测试了下,没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