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DK] MDK头文件里的文件明明修改了,关闭再打开又是原来的

楼主(2020-09-09):
这个问题遇到几次了,明明把头文件的内容需改了,我重新编译.发现没有修改,关闭文件或MDK,重新打开又恢复原来的了.不知道大佬们有没有遇到过.

网友:
考虑使用最新的MDK5.31,然后换个盘符,修改后,再手动点击左上角的图标,全部保存下,如果还有问题,有必要检测下你的硬盘了。

网友A:
这是bug,我也遇到过。把keil关闭重新运行就变正常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是bug,我也遇到过。把keil关闭重新运行就变正常了。

是的,有时候我明明修改了参数,编译后发现参数没修改.几年前就遇到了,现在使用了最新版本的也是这个问题.偶尔出现,并不是经常

网友:
你们这种问题我还真没有遇到过,只遇得到过类似这种的,而且很多次遇到过。

MDK工程中更新了GUIX Studio生成的C文件,务必单独编译每个C文件一次,防止MDK没有识别出来已经更新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9684&fromuid=58

楼主:
目前只遇到头文件,.c文件倒是没遇到过

楼主(2022-12-15):
这个问题一直出现, 大致问题是这样的,原本有个A工程, 然后复制一份为B工程. 有时候打开B工程里的文件实际修改的是原来A工程的文件。感觉在关闭工程的时候要把所有的文件都关闭,再关个工程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这个问题一直出现, 大致问题是这样的,原本有个A工程, 然后复制一份为B工程. 有时候打开B工程里的文件实际 ...

....
原来有遇到同样问题的.

以前"复制"工程的时候也经常出现,经常怀疑自己弄错了. 感觉它在处理文件路径方面有问题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....
原来有遇到同样问题的.

没注意就把其他工程给改了,哪天另一个工程就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

网友:
可以看下头文件的文件属性是只读的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