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现在IAR的ThreadX调试组件貌似不是完整形态,怎么能把完整形态展示出来

楼主(2020-09-09):
现在只有这个显示正常,其它的不正常:

网友看YouTube上的视频说,这个是可以正常展示的:

后面再看看什么鬼。

楼主:
(1)选择ThreadX插件:

(2)进入调试状态,下面这些选项都是可以查看的:

(3)特别注意,这个插件看的内容不是实时查看的,需要大家先全速运行,然后暂停方式查看: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(1)选择ThreadX插件:

请教硬汉哥,下面的连接中下载的库版本是1.25或1.24,但是你写的2.3.0这个版本我怎么找不到呢,谢谢

2、其它库全部来自STM32F4的HAL库软件包STM32CubeF4  V2.3.0
     下载地址 : https://www.st.com/en/embedded-software/stm32cubef4.html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请教硬汉哥,下面的连接中下载的库版本是1.25或1.24,但是你写的2.3.0这个版本我怎么找不到呢,谢谢

2 ...

版本号标的稍乱,以那个xxxx_hal.c文件开头宏定义版本为准.
注意1.25或1.24是CubeF4的版本,而HAL库是另外一个命名方式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版本号标的稍乱,以那个xxxx_hal.c文件开头宏定义版本为准.
注意1.25或1.24是CubeF4的版本,而HAL库是另 ...

嗯,好的,有点乱也正常,这么多例程和版本控制,版本很容易乱的

硬汉哥能帮下载个下面的patch包吗,我下载了多次解压就报错
en.patch_cubef4.zip   【1.25的patch】

下载地址:
https://www.st.com/content/ccc/r ... en.patch_cubef4.zip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嗯,好的,有点乱也正常,这么多例程和版本控制,版本很容易乱的

硬汉哥能帮下载个下面的patch包吗, ...

用7z解压,是里面的chm文档错误了,不用管,没用的文档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用7z解压,是里面的chm文档错误了,不用管,没用的文档

谢谢,后来用stm32cubemx下载下来了文件100多M,提示文件太大,就不上传了,大家也可以用此方法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谢谢,后来用stm32cubemx下载下来了文件100多M,提示文件太大,就不上传了,大家也可以用此方法试试

可以,也行,多出来的就是那几个CHM文件。

网友B:
是不是因为ThreadX里面有些配置没有打开。你发的图片里面,图2红框灰色线下面的所有都不能显示出来,但是上面的都可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因为ThreadX里面有些配置没有打开。你发的图片里面,图2红框灰色线下面的所有都不能显示出来,但是上 ...

貌似是这个:

https://rtos.com/support/extra-tools/