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关于F103的SD驱动卡死

楼主(2020-09-09):
目前的场景是传感器收集数据,数据会4秒一次保存到tf卡,然后数据会通过上位机轮询发送出去。用的freertos,这个分成2个任务。现在的问题的,一开始运行还可以,运行大约1个小时(不定)。tf卡保存不了了,卡死在读dma检测那里。求指教。

网友A:
1、将你卡使用这个小工具格式化一下,这个是SD专用格式化工具

SD卡联盟发布的SD/SDHC/SDXC格式化小软件V5.0.1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6181

2、然后软件实现你可以试试采用f_open后,再f_write + f_sync的方式。

3、驱动的话,你也可以试试我们的: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7658&extra=page%3D1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将你卡使用这个小工具格式化一下,这个是SD专用格式化工具

SD卡联盟发布的SD/SDHC/SDXC格式化小软件V ...

发现个小bug,diskio文件的写文件函数里面的dma判断用了读的SD_WaitReadOperation的函数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发现个小bug,diskio文件的写文件函数里面的dma判断用了读的SD_WaitReadOperation的函数

对,这个要改,批量写入有影响,F1系列停止更新了,就没有再管了。

F4系列专门做了个更加稳定的版本,注意的问题略多

继续提升STM32F4的4线SDIO DMA方式的读写稳定性,发布新版案例(2020-06-30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8560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对,这个要改,批量写入有影响,F1系列停止更新了,就没有再管了。

F4系列专门做了个更加稳定的版本, ...

目前测试是没有死机的情况,看了下代码,是加了个超时时间退出来的。有个奇怪的问题,就是我写文件都是先建文件夹,然后在文件夹里面写文件数据。超过10个文件夹就删除旧文件夹。测试一天后,发现,文件夹没有删除,后面的文件夹只有文件夹,没有数据了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目前测试是没有死机的情况,看了下代码,是加了个超时时间退出来的。有个奇怪的问题,就是我写文件都是先 ...

多找几个好用的SD卡测测,务必买正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多找几个好用的SD卡测测,务必买正品。

写多块调用SD_WriteMultiBlocks写入9600个字节,随机性的前2-4个字节会写错误数据。目测是4字节对齐问题,目前修改如下,可以写正确了。
__align(4) uint8_t SDIO_DATA_BUFFER[512]; //定义一个4字节对齐的数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此处存在疑问: 扇区个数如果写 count ,将导致最后1个block无法写入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Status = SD_WriteMultiBlocks((uint8_t *)buff, sector << 9 ,SECTOR_SIZE, count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这里写入数据 有时候前2 - 4个字节会少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Status = SD_WriteMultiBlocks((uint8_t *)buff, sector << 9 ,512, count + 1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n = 0;n < count; n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emcpy(SDIO_DATA_BUFFER,buff+(n*512),51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us = SD_WriteBlock(SDIO_DATA_BUFFER, (sector << 9) + n*512 , 51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SDIO工作在DMA模式,需要检查操作DMA传输是否完成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us = SD_WaitWriteOperatio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Status != SD_OK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RES_ERROR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不知道版主你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写多块调用SD_WriteMultiBlocks写入9600个字节,随机性的前2-4个字节会写错误数据。目测是4字节对齐问题 ...

此贴第2条:

继续提升STM32F4的4线SDIO DMA方式的读写稳定性,发布新版案例(2020-06-30)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8560&fromuid=5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此贴第2条:

继续提升STM32F4的4线SDIO DMA方式的读写稳定性,发布新版案例(2020-06-30)

F1和F4的dma配置不一样把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F1和F4的dma配置不一样把。

F1系列的话,推荐每次读写不超过512字节,简单省事,有效避免DMA对齐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F1系列的话,推荐每次读写不超过512字节,简单省事,有效避免DMA对齐问题。

谢谢版主的解答。暂时先这样解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