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STM32H743ZI无bootloader软件升级问题?

楼主(2020-09-09):
SoC: STM32H743ZI -> 2M Flash, 1M RAM。

Flash双BANK,BANK1: 0x8000000,  BANK2: 0x8100000

BANK1存储App, 它可以通过其他通讯方式下载新固件存储在BANK2,然后修改选项字以BANK2启动;

BANK2存储APP,它也可以通过其他通讯方式下载新固件存储在BANK1,然后修改选项字以BANK1启动;

如何在不修改链接器脚本Flash起始地址的情况下,能保证BANK2的程序正常运行?中断向量表部分的代码也通用,适用于BANK1和BANK2。
希望能做到对于工程来说,只修改应用程序代码,不修改其他的一些配置代码(比如中断向量表偏移,链接器脚本中flash起始地址等)。

网友A:
其实部署ST sbsfu才是好办法,我已经使用SBSFU快两年了。

网友B:
HAL库里面有那个选项字节配置的API,可以配置启动地址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HAL库里面有那个选项字节配置的API,可以配置启动地址。

找到了一个更好的方式,选项字里面有个“SWAP BANK”直接交换BANK。如果使用选项字修改启动地址,那可执行文件的链接地址和中断向量表都要变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找到了一个更好的方式,选项字里面有个“SWAP BANK”直接交换BANK。如果使用选项字修改启动地址,那可执 ...

好办法

楼主:
如果程序运行在Situation1,下载完升级固件后就将SWAP_BANK设为1,然后重启,就是Situation2的情况。

他们的程序入口地址都是0x8000000, 升级固件都是在0x8100000,只需要修改“SWAP_BANK”这个选项字,就能跳来跳去。

网友A:
我之前打算采用这种方式,后来比较了SBSFU后,发现SBSFU更安全,更简单(应用程序不需要任何处理),而且在F7上,DUAL BANK flash读取宽度是128bit,single bank是256bit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之前打算采用这种方式,后来比较了SBSFU后,发现SBSFU更安全,更简单(应用程序不需要任何处理),而且在 ...

可惜官方只做了串口的升级,如果要换成USB,网络等又要花大力气弄。安全问题完全可以在应用程序里面做,认证签名hash之类的都在应用程序里面,所有校验通过就可以执行了。SBSFU的链接器脚本和STM32CubeMX生成的区别有点大,说真的看的很难受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其实部署ST sbsfu才是好办法,我已经使用SBSFU快两年了。

sbsfu lib分享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