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CMSIS-RTOS] 虚拟定时器无法启动

楼主(2020-09-09):
使用Keil5  测试RTX5虚拟定时器,打算定时50毫秒进一次回调函数,结果一直进不去,还需要其他地方设置参数么?求助
void timer_start(void)
{
        timer_handle = osTimerNew(&timer_cb, osTimerPeriodic,(void *)0, NULL);
        osTimerStart(timer_handle, 50);
}

osTimerId_t timer_handle;

void timer_cb(void *param)
{
        board_uart_writ(4,"timer",5);//打印

}

网友:
使用函数没发现错误,最好检查一下是否栈溢出,栈设置只有256。

楼主:
已解决。必须在线程中创建定时器

网友:
不好意思,楼主,回复晚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