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L-RTX] 移植RTX实时系统所遇问题

楼主(2020-09-09):
移植完成后,程序编译运行会在HAL.CM3.c中的PendSV_Handler函数中的rt_stk_check函数中的if ((os_tsk.run->tsk_stack < (U32)os_tsk.run->stack) ||       (os_tsk.run->stack[0] != MAGIC_WORD)) {
    os_error (OS_ERR_STK_OVF);
  }

条件满足,导致RTX系统在os_error 中,大佬们帮忙看一下

网友:
任务栈溢出。

楼主:
可是我还没有创建任务堆栈,所以很奇怪,是因为那个地方配置问题吗

楼主:
我刚移植完RTX kernel,一个任务堆栈没有创建,Task Usage 的使用情况已经如图了,请问这是为什么啊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刚移植完RTX kernel,一个任务堆栈没有创建,Task Usage 的使用情况已经如图了,请问这是为什么啊

特别注意,你用的RTX代码来自那个MDK版本,务必要使用对应的MDK版本查看组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特别注意,你用的RTX代码来自那个MDK版本,务必要使用对应的MDK版本查看组件。

好的,我已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