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DSP] AD测量电流信号想要提取直流成分采用什么方法好

楼主(2020-09-09):
互感器出来的电流信号经过直流偏置后进入AD,想要提取直流电平,一个方法是采用一周波的AD值求平均值算,还是FFT算法提取直流成分,哪个方法比较好。如果电流信号较大谐波含量,这两个方法是否有区别。

网友A:
可以用均方根。

FFT后的直流分量就是你AD值求平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用均方根。

FFT后的直流分量就是你AD值求平均。

硬汉兄的意思是AD值求平均得到直流电平就行,不需要用FFT去求,然后AD值再减去这个直流电平后再做均方根求电流有效值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硬汉兄的意思是AD值求平均得到直流电平就行,不需要用FFT去求,然后AD值再减去这个直流电平后再做均方根 ...

对,如果你是想提取FFT的直流分量的话。

均方根的话,直接求原始数据即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对,如果你是想提取FFT的直流分量的话。

均方根的话,直接求原始数据即可。

求交流电流有效值,在做均方根算法前采样的AD数据要先减去直流电平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求交流电流有效值,在做均方根算法前采样的AD数据要先减去直流电平吧

不需要,普及下

关于RMS均方根的清晰解释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5470&fromuid=5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