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关于CAN通信中总线上存在多个节点时的返回ACK

楼主(2020-09-09):
最近在用STM32F407调试CAN通信,关于返回ACK有一个疑问
我用两个节点,分别收发数据,然后用示波器查看波形,我发现不管接收节点的ID是否与发送ID相符,都会有返回ACK。发送节点我是用HAL_CAN_AddTxMessage这个函数发送的,不管ID是否相符,都会返回HAL_OK。
但是如果我的接收节点断电,那么就没有返回ACK了。
那么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,在总线上有多个节点的时候,即便当前的发送节点发送成功了,我也不能保证正确ID的节点接收到了数据,因为可能正确ID的节点已经掉电了,而这个返回ACK是其他ID不相符的节点返回的。
那么为了保证数据传输,是不是也需要像串口通信一样,有返回机制?

第一次使用CAN通信,对于原理了解的不是很透彻,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回答

网友:
CAN的ACK是CAN的硬件层自动发送的,如果需要节点响应 则需要向总线发一段报文表示收到···

网友:
我也有这样的疑问,目前还是和串口一样处理了,楼主有答案了吗

网友:
特别注意,函数HAL_CAN_AddTxMessage的返回值仅仅是表示这个函数可用,与底层CAN是否成功没有任何关系
/**
  * @brief  Add a message to the first free Tx mailbox and activate the
  *         corresponding transmission request.
  * @param  hcan pointer to a CAN_HandleTypeDef structure that contains
  *         the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for the specified CAN.
  * @param  pHeader pointer to a CAN_TxHeaderTypeDef structure.
  * @param  aData array containing the payload of the Tx frame.
  * @param  pTxMailbox pointer to a variable where the function will return
  *         the TxMailbox used to store the Tx message.
  *         This parameter can be a value of @arg CAN_Tx_Mailboxes.
  * @retval HAL status
  */
HAL_StatusTypeDef HAL_CAN_AddTxMessage(CAN_HandleTypeDef *hcan, CAN_TxHeaderTypeDef *pHeader, uint8_t aData[], uint32_t *pTxMailbox)
{
  uint32_t transmitmailbox;
  HAL_CAN_StateTypeDef state = hcan->State;
  uint32_t tsr = READ_REG(hcan->Instance->TSR);

  /* Check the parameters */
  assert_param(IS_CAN_IDTYPE(pHeader->IDE));
  assert_param(IS_CAN_RTR(pHeader->RTR));
  assert_param(IS_CAN_DLC(pHeader->DLC));
  if (pHeader->IDE == CAN_ID_STD)
  {
    assert_param(IS_CAN_STDID(pHeader->StdId));
  }
  else
  {
    assert_param(IS_CAN_EXTID(pHeader->ExtId));
  }
  assert_param(IS_FUNCTIONAL_STATE(pHeader->TransmitGlobalTime));

  if ((state == HAL_CAN_STATE_READY) ||
      (state == HAL_CAN_STATE_LISTENING))
  {
    /* Check that all the Tx mailboxes are not full */
    if (((tsr & CAN_TSR_TME0) != 0U) ||
        ((tsr & CAN_TSR_TME1) != 0U) ||
        ((tsr & CAN_TSR_TME2) != 0U))
    {
      /* Select an empty transmit mailbox */
      transmitmailbox = (tsr & CAN_TSR_CODE) >> CAN_TSR_CODE_Pos;

      /* Check transmit mailbox value */
      if (transmitmailbox > 2U)
      {
        /* Update error code */
        hcan->ErrorCode |= HAL_CAN_ERROR_INTERNAL;

        return HAL_ERROR;
      }

      /* Store the Tx mailbox */
      *pTxMailbox = (uint32_t)1 << transmitmailbox;

      /* Set up the Id */
      if (pHeader->IDE == CAN_ID_STD)
      {
        hcan->Instance->sTxMailBox[transmitmailbox].TIR = ((pHeader->StdId << CAN_TI0R_STID_Pos) |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Header->RTR);
      }
      else
      {
        hcan->Instance->sTxMailBox[transmitmailbox].TIR = ((pHeader->ExtId << CAN_TI0R_EXID_Pos) |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Header->IDE |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Header->RTR);
      }

      /* Set up the DLC */
      hcan->Instance->sTxMailBox[transmitmailbox].TDTR = (pHeader->DLC);

      /* Set up the Transmit Global Time mode */
      if (pHeader->TransmitGlobalTime == ENABLE)
      {
        SET_BIT(hcan->Instance->sTxMailBox[transmitmailbox].TDTR, CAN_TDT0R_TGT);
      }

      /* Set up the data field */
      WRITE_REG(hcan->Instance->sTxMailBox[transmitmailbox].TDHR,
                ((uint32_t)aData[7] << CAN_TDH0R_DATA7_Pos) |
                ((uint32_t)aData[6] << CAN_TDH0R_DATA6_Pos) |
                ((uint32_t)aData[5] << CAN_TDH0R_DATA5_Pos) |
                ((uint32_t)aData[4] << CAN_TDH0R_DATA4_Pos));
      WRITE_REG(hcan->Instance->sTxMailBox[transmitmailbox].TDLR,
                ((uint32_t)aData[3] << CAN_TDL0R_DATA3_Pos) |
                ((uint32_t)aData[2] << CAN_TDL0R_DATA2_Pos) |
                ((uint32_t)aData[1] << CAN_TDL0R_DATA1_Pos) |
                ((uint32_t)aData[0] << CAN_TDL0R_DATA0_Pos));

      /* Request transmission */
      SET_BIT(hcan->Instance->sTxMailBox[transmitmailbox].TIR, CAN_TI0R_TXRQ);

      /* Return function status */
      return HAL_OK;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/* Update error code */
      hcan->ErrorCode |= HAL_CAN_ERROR_PARAM;

      return HAL_ERROR;
    }
  }
  else
  {
    /* Update error code */
    hcan->ErrorCode |= HAL_CAN_ERROR_NOT_INITIALIZED;

    return HAL_ERROR;
  }
}

网友:
这个你看CAN2.0AB的标准,就知道了。 ACK的作用是啥,本着这个问题去看下,就明白了。

网友:
从协议所描述的内容来看,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:CAN是一种基于广播的通讯方式,为了保证总线上的每一个节点(处于normal mode)都能正确的接收到报文,报文的发送者要求每一个接收节点在报文发送结束前,也就是ACK slot的时间内,作出应答,即要求接收的节点都在这个时间发送一个“显性”位。发送者在发送的同时,会监视总线上的数据,如果与发送的娄据不一致,则表示发送失败或自己失去仲裁,立即停止发送或转入接收模式。如果有一个节点在ACK SLOT的时间内发送“显性”位,则发送者认为此次发送报文成功;如果发送者检测到ACK SLOT为隐性位,则表示没有节点填充ACK SLOT,则发送者会检测到这个隐性位而知道发送失败,此条报文需要重发。所以,当总线上只有一个节点的时候,或是只有一个节点可以收发数据的时候,这个节点是发不出去数据的,因为它所发出的数据帧中的ACK SLOT没有另外一个节点来填充,将永远是隐性位,这个节点会一直重发数据直到发送成功或发送被取消。
(注:一:总线上只有一个节点而且它向外发送了数据。它确实不会收到任何ACK,它会变成“error passive”但是它不会变成BUS off。why?请参考CAN specificaton 2.0-partB-Fault_Confinement--rule3--exception1二:其它检测到CRC错误的节点不会马上发送错误帧,而是在ACK delimiter之后才发送。请参考CAN specificaton 2.0-partB-Error_Signalling)

网友:
我们认为,发送者在发数据的时候,CANTX在发送数据,而CANRX同时也在接收数据,当发送者发送ACK为隐性时,接收到的ACK SLOT一定要是显性才会正确。那么,当有节点正确接收到了数据,在ACK SLOT填上显性位后,接收错误的节点这时候会如何呢?接收错误的节点就会马上发送错误帧,一般是发送连续的6个0或1,根据CAN的位填充原理,当有五个连续的0或1出现时,为了传送中的同步,必须插入一个反相位的BIT作为填充位,如果连续出现6个或以上的相同信号,则此次传送错误,数据将被丢弃。故当发送者收到这个错误帧后,便会知道发送出错,并试图重发数据。

网友(2020-10-17):
开放的CAN通信,自己私用可以定义广播码,主机通信地址范围,从机通信地址范围。报文的头就用来确定握手通信来往的依据。具体功能再接着匹配功能字符,最后再对接数据。
Releasing your creativity