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stm32H7xx 移植 Netx Dou 失败【10楼,可以ping了】

楼主(2020-09-09):
捣鼓了几天还是没成功。   官方的dhcp_client例子,刚刚收到路由器分配的IP地址,马上就进入HardFault_Handler。     问题应该出在static VOID         _nx_driver_hardware_packet_received(VOID); ,  这个函数是真的麻烦。  不想努力了, 有没有哪位大佬发下成功例子啊!

网友:
固定IP的楼主搞定了?先发出来看看啊

网友:
后面我来发。

当前V5和V6的NETX已经做好了,V7的我这里有也稍有点问题,后面腾出时间整好了,发给大家玩。

楼主:
但是几下就死机了,不知道问题出在哪?

楼主:
分享一下驱动文件

h7 netx.zip

网友:
固定IP正常吗

楼主:
不正常啊,  ping不通啊······   特别容易 进入HardFault_Handler, tx_pool和rx_pool也没爆啊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正常啊,  ping不通啊······   特别容易 进入HardFault_Handler, tx_pool和rx_pool也没爆啊。

估计看是不是底层驱动有问题呀 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正常啊,  ping不通啊······   特别容易 进入HardFault_Handler, tx_pool和rx_pool也没爆啊。

大概率底层没有修改好,论坛一个坛友整好了,忘了让他分享下。

楼主:
stm32H7xx 移植 Netx Dou ping通了

经过一番努力,找到了BUG点改了驱动,现在可以PING了,DHCP也正常,也没进入HardFault_Handler,还没完善好。

nx_driver_stm32h7xx.c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经过一番努力,找到了BUG点改了驱动,现在可以PING了,DHCP也正常,也没进入HardFault_Handler,还没完善好 ...

整个cool,支持下楼主的工作

楼主:
改了下程序 NX_DRIVER_ENABLE_DEFERRED 好像可以用了,对CACHE理解不够深。SCB_EnableDCache()不能开,我还是去看看硬汉的CACHE教程先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经过一番努力,找到了BUG点改了驱动,现在可以PING了,DHCP也正常,也没进入HardFault_Handler,还没完善好 ...

大 牛哇,这个严重支持哟

网友:
楼主能说说后面都改了啥嘛,方便大家一起入门啊

网友(2020-12-02):
引用 楼主:
经过一番努力,找到了BUG点改了驱动,现在可以PING了,DHCP也正常,也没进入HardFault_Handler,还没完善好 ...

我貌似捣鼓了一下,貌似 可以 开启 D-Cache  了
使用 mdk ac6

配置如下:

ETH_DMADescTypeDef  DMARxDscrTab[NX_DRIVER_RX_DESCRIPTORS] __attribute__((section(".ARM.__at_0x30040000")));
ETH_DMADescTypeDef  DMATxDscrTab[NX_DRIVER_TX_DESCRIPTORS] __attribute__((section(".ARM.__at_0x30040060")));

void MPU_Config( void )
{
        MPU_Region_InitTypeDef MPU_InitStruct = {0};

        /* 禁止 MPU */
        HAL_MPU_Disable();

  /* Configure the MPU attributes as Device not cacheable
     for ETH DMA descriptors */
  MPU_InitStruct.Enable = MPU_REGION_ENABLE;
  MPU_InitStruct.BaseAddress = 0x30040000;
  MPU_InitStruct.Size = MPU_REGION_SIZE_256B;
  MPU_InitStruct.AccessPermission = MPU_REGION_FULL_ACCESS;
  MPU_InitStruct.IsBufferable = MPU_ACCESS_BUFFERABLE;  //MPU_ACCESS_BUFFERABLE
  MPU_InitStruct.IsCacheable = MPU_ACCESS_NOT_CACHEABLE;
  MPU_InitStruct.IsShareable =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;
  MPU_InitStruct.Number = MPU_REGION_NUMBER4;             //配置为 1 区类型 ,fmc 扩展 io 貌似不工作
  MPU_InitStruct.TypeExtField = MPU_TEX_LEVEL0;             //配置为 1 区类型 ,fmc 扩展 io 貌似不工作,目前只能配置0
  MPU_InitStruct.SubRegionDisable = 0x00;
  MPU_InitStruct.DisableExec =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;
  HAL_MPU_ConfigRegion(&MPU_InitStruct);

  /* Configure the MPU attributes as Cacheable write through
     for LwIP RAM heap which contains the Tx buffers */
  MPU_InitStruct.Enable = MPU_REGION_ENABLE;
  MPU_InitStruct.BaseAddress = 0x30044000;
  MPU_InitStruct.Size = MPU_REGION_SIZE_16KB;
  MPU_InitStruct.AccessPermission = MPU_REGION_FULL_ACCESS;
  MPU_InitStruct.IsBufferable =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;
  MPU_InitStruct.IsCacheable = MPU_ACCESS_CACHEABLE;      //MPU_ACCESS_CACHEABLE
  MPU_InitStruct.IsShareable =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;
  MPU_InitStruct.Number = MPU_REGION_NUMBER5;
  MPU_InitStruct.TypeExtField = MPU_TEX_LEVEL0;   //这个必须设置为 0
  MPU_InitStruct.SubRegionDisable = 0x00;
  MPU_InitStruct.DisableExec =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;
  HAL_MPU_ConfigRegion(&MPU_InitStruct);

        /*使能 MPU */
        HAL_MPU_Enable(MPU_PRIVILEGED_DEFAULT);

}

运行一会后的图片如下:

这个运行一会后貌似就会出现 transmitted error ,不过此时还是可以继续 ping 通的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// 刚开始的图片如下:

网友:
首先感谢楼主提供的驱动和源文件
我自己在我司的H743平台上试着搭建了一下
现在还有些问题想看看有没有知道咋解决,我暂时没啥头绪了

1. 网卡初始化能够通过,协议栈和系统也都跑起来了没有死机
串口能够打印出以下信息
LAN8720 LINK UP.
MACCR=3800e000.
_nx_driver_hardware_initialize OK.

2. 能够ping,但是成功率很低,而且ping的过程中和结束后一直打印rx_pool allocate error!
注释为
分配内存失败--POOL不够大

static VOID  _nx_driver_hardware_packet_received(VOID)
{

        ETH_BufferTypeDef RxBuff;
  uint32_t framelength=0, cnt, status=0;
        NX_PACKET     *received_packet_ptr;
        NX_PACKET     *packet_ptr;

        /*for(idx=0; idx<ETH_RX_DESC_CNT-1; idx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xBuff[idx].next = &RxBuff[idx+1];
        }

        RxBuff[ETH_RX_DESC_CNT-1].next = &RxBuff[0];*/

        // 对于HAL_ETH_GetRxDataBuffer函数 ST库有介绍
        // 应该先调用HAL_ETH_GetRxDataLength,得到BUFF的数据
        // 然后对RxBuff分配内存大小,对RxBuff初始化(链型结构)
        // 在调用HAL_ETH_GetRxDataBuffer函数,ST在移植LWIP时没有这么做
        // 因为ST移植的程序不会出现一次收到2个以上的BUFF。
        // 如果收到多个BUFF,这个函数要改动

        memset(&RxBuff, 0 , sizeof(ETH_BufferTypeDef));

        if(HAL_ETH_GetRxDataBuffer(&EthHandle, &RxBuff) == HAL_OK)
  {
    HAL_ETH_GetRxDataLength(&EthHandle, &framelength);

    /* Invalidate data cache for ETH Rx Buffers */
    SCB_InvalidateDCache_by_Addr((uint32_t *)RxBuff.buffer, framelength);

                cnt = EthHandle.RxDescList.FirstAppDesc;                // 用户第一个描述符

                if(EthHandle.RxDescList.AppDescNbr != 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RxDataBuffer !=1 error!\r\n")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//printf("rx: buffer=0x%x, len=0x%x cn=%d", (uint32_t)RxBuff.buffer, RxBuff.len, cnt);
                //printf("rx_pool 0x%x, tx_pool 0x%x", rx_pool.nx_packet_pool_available_list->nx_packet_data_end, \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tx_pool.nx_packet_pool_available_list->nx_packet_data_end);

                // 保存用户描述符
                received_packet_ptr = nx_driver_information.nx_driver_information_receive_packets[cnt];

                // 重新分配一个新的BUFF给DMA描述符
                if (nx_packet_allocate(nx_driver_information.nx_driver_information_packet_pool_ptr, &packet_ptr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X_RECEIVE_PACKET, NX_NO_WAIT) == NX_SUCCESS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Adjust the packet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acket_ptr -> nx_packet_prepend_ptr += 2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Remember the receive packet poitner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x_driver_information.nx_driver_information_receive_packets[cnt] =  packet_ptr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初始化RX描述符指针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AL_ETH_DescAssignMemory(&EthHandle, cnt, (uint8_t*)(packet_ptr -> nx_packet_prepend_ptr), NULL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CB_InvalidateDCache_by_Addr((uint32_t*)packet_ptr -> nx_packet_data_start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acket_ptr -> nx_packet_data_end - packet_ptr -> nx_packet_data_start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分配内存失败--POOL不够大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rx_pool allocate error!\r\n"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us = 1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// Build Rx descriptor to be ready for next data reception
                HAL_ETH_BuildRxDescriptors(&EthHandle);

                // 内存不足,扔掉数据 netx接收到数据,处理完最后会释放它,DMX描述符指向NULL的话-------HardFault_Handler见
                if(!status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ceived_packet_ptr -> nx_packet_next = NX_NULL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ceived_packet_ptr -> nx_packet_length = RxBuff.len-4; //去掉4位CRC检验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ceived_packet_ptr -> nx_packet_append_ptr = received_packet_ptr->nx_packet_prepend_ptr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+ received_packet_ptr -> nx_packet_length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ceived_packet_ptr -> nx_packet_prepend_ptr = RxBuff.buffer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_nx_driver_transfer_to_netx(nx_driver_information.nx_driver_information_ip_ptr, received_packet_ptr);
                }
  }
}

虽然我按照楼主说的
sram3  0x30040000  32K内存分配  1K-描述符  15K-RX_POOL        16K-TX_POOL(还是netx的内存池)分配了sram3
但是它还是串口打印报错说分配内存失败--POOL不够大不知道为啥

暂时不知道怎么继续调下去了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继续折腾了一下,可以ping成功了,但是效果不够稳定,还是容易掉
修改点:
1. MPU
保护区域覆盖描述符和后面的收发缓冲区
static void MPU_Config( void )
{
        MPU_Region_InitTypeDef MPU_InitStruct;

        /* 禁止 MPU */
        HAL_MPU_Disable();

    /* 最高性能,读Cache和写Cache都开启 */
           /* 配置AXI SRAM的MPU属性为Write back, Read allocate,Write allocate */
        MPU_InitStruct.Enable           = MPU_REGION_ENABLE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BaseAddress      = 0x24000000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Size             = MPU_REGION_SIZE_512KB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AccessPermission = MPU_REGION_FULL_ACCESS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IsBufferable     = MPU_ACCESS_BUFFERABLE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IsCacheable      = MPU_ACCESS_CACHEABLE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IsShareable      =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Number           = MPU_REGION_NUMBER0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TypeExtField     = MPU_TEX_LEVEL1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SubRegionDisable = 0x00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DisableExec      =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;

        HAL_MPU_ConfigRegion(&MPU_InitStruct);
//NetX MPU保护描述符
  MPU_InitStruct.Enabl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MPU_REGION_ENABLE;
  MPU_InitStruct.BaseAddres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0x30040000;
  MPU_InitStruct.Siz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MPU_REGION_SIZE_1KB;
  MPU_InitStruct.AccessPermission = MPU_REGION_FULL_ACCESS;
  MPU_InitStruct.IsBufferable                 = MPU_ACCESS_BUFFERABLE;
  MPU_InitStruct.IsCacheabl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MPU_ACCESS_NOT_CACHEABLE;
  MPU_InitStruct.IsShareabl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;
  MPU_InitStruct.Numbe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MPU_REGION_NUMBER1;
  MPU_InitStruct.TypeExtField                 = MPU_TEX_LEVEL0;
  MPU_InitStruct.SubRegionDisable = 0x00;
  MPU_InitStruct.DisableExec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;
  HAL_MPU_ConfigRegion(&MPU_InitStruct);

  //保护收发缓冲区
  MPU_InitStruct.Enabl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MPU_REGION_ENABLE;
  MPU_InitStruct.BaseAddres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0x30040400;
  MPU_InitStruct.Siz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MPU_REGION_SIZE_32KB;
  MPU_InitStruct.AccessPermission = MPU_REGION_FULL_ACCESS;
  MPU_InitStruct.IsBufferable                 = MPU_ACCESS_NOT_BUFFERABLE;
  MPU_InitStruct.IsCacheabl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MPU_ACCESS_CACHEABLE;
  MPU_InitStruct.IsShareabl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MPU_ACCESS_NOT_SHAREABLE;
  MPU_InitStruct.Numbe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MPU_REGION_NUMBER3;
  MPU_InitStruct.TypeExtField                 = MPU_TEX_LEVEL1;
  MPU_InitStruct.SubRegionDisable = 0x00;
  MPU_InitStruct.DisableExec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=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;
  HAL_MPU_ConfigRegion(&MPU_InitStruct);

        /*使能 MPU */
        HAL_MPU_Enable(MPU_PRIVILEGED_DEFAULT);
}

2. NetX的接收函数
我自己觉得原来楼主那个接收处理写的不够完善,我把它稍微完善了下,可能还是有问题,但是起码ping成功的机率高了
static VOID _nx_driver_hardware_packet_received(VOID)
{

    ETH_BufferTypeDef RxBuff;
    uint32_t framelength = 0, cnt, status = 0;
    NX_PACKET *received_packet_ptr;
    NX_PACKET *packet_ptr;

//        for(idx=0; idx<ETH_RX_DESC_CNT-1; idx++)
//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RxBuff[idx].next = &RxBuff[idx+1];
//        }
//
//        RxBuff[ETH_RX_DESC_CNT-1].next = &RxBuff[0];

    // 对于HAL_ETH_GetRxDataBuffer函数 ST库有介绍
    // 应该先调用HAL_ETH_GetRxDataLength,得到BUFF的数据
    // 然后对RxBuff分配内存大小,对RxBuff初始化(链型结构)
    // 在调用HAL_ETH_GetRxDataBuffer函数,ST在移植LWIP时没有这么做
    // 因为ST移植的程序不会出现一次收到2个以上的BUFF。
    // 如果收到多个BUFF,这个函数要改动

    memset(&RxBuff, 0, sizeof(ETH_BufferTypeDef));
    SCB_CleanInvalidateDCache ();
    if (HAL_ETH_IsRxDataAvailable(&EthHandle))
    {
        if (HAL_ETH_GetRxDataBuffer(&EthHandle, &RxBuff) == HAL_OK)
        {
            HAL_ETH_GetRxDataLength(&EthHandle, &framelength);

            /* Invalidate data cache for ETH Rx Buffers */
            SCB_InvalidateDCache_by_Addr((uint32_t*) RxBuff.buffer, framelength);

            cnt = EthHandle.RxDescList.FirstAppDesc;        // 用户第一个描述符

            if (EthHandle.RxDescList.AppDescNbr != 1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RxDataBuffer !=1 error!\r\n");
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//        printf("rx: buffer=0x%x, len=0x%x cn=%d\r\n", (uint32_t) RxBuff.buffer, RxBuff.len, cnt);
            //        printf("rx_pool 0x%x, tx_pool 0x%x\r\n", rx_pool.nx_packet_pool_available_list->nx_packet_data_end,
            //                tx_pool.nx_packet_pool_available_list->nx_packet_data_end);

            // 保存用户描述符
            received_packet_ptr = nx_driver_information.nx_driver_information_receive_packets[cnt];

            // 重新分配一个新的BUFF给DMA描述符
            UINT ret = nx_packet_allocate(nx_driver_information.nx_driver_information_packet_pool_ptr, &packet_ptr,
            NX_RECEIVE_PACKET, NX_NO_WAIT);
            if (ret == NX_SUCCESS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 Adjust the packet.
                packet_ptr->nx_packet_prepend_ptr += 2;

                // Remember the receive packet poitner.
                nx_driver_information.nx_driver_information_receive_packets[cnt] = packet_ptr;

                // 初始化RX描述符指针
                HAL_ETH_DescAssignMemory(&EthHandle, cnt, (uint8_t*) (packet_ptr->nx_packet_prepend_ptr), NULL);
                // Build Rx descriptor to be ready for next data reception
                HAL_ETH_BuildRxDescriptors(&EthHandle);
                SCB_InvalidateDCache_by_Addr((uint32_t*) packet_ptr->nx_packet_data_start, packet_ptr->nx_packet_data_end - packet_ptr->nx_packet_data_start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 if (ret != NX_NO_PACKET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 分配内存失败--POOL不够大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rx_pool allocate error!\r\n");

                status = 1;
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// 内存不足,扔掉数据 netx接收到数据,处理完最后会释放它,DMX描述符指向NULL的话-------HardFault_Handler见
            if (!status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ceived_packet_ptr->nx_packet_next = NX_NULL;
                received_packet_ptr->nx_packet_length = RxBuff.len - 4; //去掉4位CRC检验码
                received_packet_ptr->nx_packet_append_ptr = received_packet_ptr->nx_packet_prepend_ptr + received_packet_ptr->nx_packet_length;
                received_packet_ptr->nx_packet_prepend_ptr = RxBuff.buffer;

                _nx_driver_transfer_to_netx(nx_driver_information.nx_driver_information_ip_ptr, received_packet_ptr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}

}

主要是加了个前置判断和对应的故障码判断
看看还有谁有更好的优化方法没~~~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继续折腾了一下,可以ping成功了,但是效果不够稳定,还是容易掉

修改点:

你把描述符改成这样试试看看

#pragma pack(4)   /*4字节对齐 兼容性非常好 */
ETH_DMADescTypeDef  DMARxDscrTab[NX_DRIVER_RX_DESCRIPTORS] __attribute__((section(".ARM.__at_0x30040000")));
#pragma pack()   /*取消字节对齐 兼容性非常好 */

#pragma pack(4)   /*4字节对齐 兼容性非常好 */
ETH_DMADescTypeDef  DMATxDscrTab[NX_DRIVER_TX_DESCRIPTORS] __attribute__((section(".ARM.__at_0x30040060")));
#pragma pack()   /*取消字节对齐 兼容性非常好 */

mpu 改成如下:

        MPU_InitStruct.Enable = MPU_REGION_ENABLE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BaseAddress = 0x30040000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Size = MPU_REGION_SIZE_256B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AccessPermission = MPU_REGION_FULL_ACCESS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IsBufferable = MPU_ACCESS_BUFFERABLE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IsCacheable  = MPU_ACCESS_NOT_CACHEABLE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IsShareable  = MPU_ACCESS_SHAREABLE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Number = MPU_REGION_NUMBER4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SubRegionDisable = 0x0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TypeExtField = MPU_TEX_LEVEL0;
        MPU_InitStruct.DisableExec = MPU_INSTRUCTION_ACCESS_ENABLE;
        HAL_MPU_ConfigRegion(&MPU_InitStruct);

楼主:
当时改了点东西,后来有人说测试会丢包,你们看看还有什么问题

nx_driver_stm32h7xx v1.1.c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当时改了点东西,后来有人说测试会丢包,你们看看还有什么问题

好的,我再用你的驱动试试看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当时改了点东西,后来有人说测试会丢包,你们看看还有什么问题

老哥,你的代码可以的,目前ping小半个钟,数据量随机,间隔1s的情况下稳定的,但是间隔快了【譬如500ms以下】ping久了以后就容易掉,甚至连不上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老哥,你的代码可以的,目前ping小半个钟,数据量随机,间隔1s的情况下稳定的,但是间隔快了【譬如500ms ...

上ST官方的驱动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上ST官方的驱动吧

好的,准备下下来看一看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上ST官方的驱动吧

官方的例子的驱动效果目前感觉很好,无间隔,数据量随机ping,我测了半个钟这样,没有问题,原来完全不行。。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官方的例子的驱动效果目前感觉很好,无间隔,数据量随机ping,我测了半个钟这样,没有问题,原来完全不行 ...

我刚刚也捣鼓了一下 st 官方的历程驱动,貌似不行,

你们移植 st 官方的驱动有没有修改哪里 ??

比如 描述符的 地址定义等 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我刚刚也捣鼓了一下 st 官方的历程驱动,貌似不行,

你们移植 st 官方的驱动有没有修改哪里 ??

我描述符,链接是按照这个帖子楼主的做法做的,我没有完全按官方的做法做,驱动和系统接口是按照ST官方例子做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描述符,链接是按照这个帖子楼主的做法做的,我没有完全按官方的做法做,驱动和系统接口是按照ST官方例 ...

终于捣鼓成功了 啊,原来是自己 马虎了,忘记了增加 io 口初始化及中断入口函数

现在可以正常 使用 udp , tcp 接口的 服务器端/客户端都可以正常连接工作,目前就唯独不能够 ping 了

ping 完全不通,有点搞不懂了是怎么回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