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在V7 Threadx内核模板基础上,改了一下适用F103(MDKac6)

楼主(2020-09-10):
在V7 Threadx内核模板基础上,改了一下适用F103(MDKac6)

楼主:
注意 tx_intialize_low_level.S   里面的“SYSTEM_CLOCK      =   8000000” 改成“SYSTEM_CLOCK      =  72000000”,昨天晚上弄的时候没注意

网友A:
c8  内部空间不足  忧伤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c8  内部空间不足  忧伤

改小堆栈  编译可以通过。 最终RAM大小 貌似和你的实际工程相关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c8  内部空间不足  忧伤

103C8  RAM 只有 20K。
修改堆栈  SIZE  。 103C8 编译可以通过。
最终 RAM_SIZE   和具体工程有关。

#define  APP_CFG_TASK_START_STK_SIZE                    2048u
#define  APP_CFG_TASK_MsgPro_STK_SIZE                   2048u
#define  APP_CFG_TASK_COM_STK_SIZE                      2048u
#define  APP_CFG_TASK_USER_IF_STK_SIZE                  2048u
#define  APP_CFG_TASK_IDLE_STK_SIZ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24u
#define  APP_CFG_TASK_STAT_STK_SIZ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24u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c8  内部空间不足  忧伤

RAM不足吗,把任务的栈空间改小一点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103C8  RAM 只有 20K。
修改堆栈  SIZE  。 103C8 编译可以通过。
最终 RAM_SIZE   和具体工程有关。

发完才看到这个堆栈没改的人  ,谢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