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DK] 哪个字体能显示小数字下标? 雅黑不行,宋体有点丑。。

楼主(2020-09-11):
mdk设置编辑器的字体。 需要小数字下标,比如化学中的一些元素表示。
这是宋体,新宋体,可以显示出来。

这是微软雅黑,没有哇~~~~~

有没有什么办法?

楼主:
还有更奇葩的事情,使用emwin生成字体,希望显示效果和代码界面一样。
这是新宋体,没有小数字下标字体!!!然而,代码界面明明有的好吧。

这是Arial Unicode MS字体,小数字下标很好看!
可惜这个不是等宽字体,mdk中的代码设置不了这一种。

网友A:
阿里巴巴普惠体可以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阿里巴巴普惠体可以

请传一下这个字体文件,谢谢哈

网友:
硫酸根离子,4上面是2,就没法显示了。建议专门写一个化学式显示的函数,使用两种不同大小的字体,用个变量记录角标位置。至于你想通过字符串打印出来,可以在字符串中穿插一些不常用字符作为标识,比如想显示硫酸根离子的化学式,字符串可以写"|SO*2-&4","|"表示后面是原子,“*”表示后面是上标,“&”表示后面字符是下标。以前写的一个函数,希望对你有帮助:
typedef enum
{
        CHAR_MID,       /* 正常字符 */
        CHAR_UP,        /* 上标 */
        CHAR_DOWN,      /* 下标 */
} ChemCharType;

/*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功能说明: 打印化学式。
*
* 形式参数: s: 化学式字符串:|后面是正常字符 <后面是上标 >后面是下标
*
* 形式参数: x: 字符串起始坐标x
*
* 形式参数: y: 字符串起始坐标y
*
* 形式参数: pFontAtom: 原子显示使用的字体
*
* 形式参数: pFontIon: 上标下标显示使用的字体
*
* 返 回 值: None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/
void GUI_DispChemStrAt(const char * s, int x, int y, const GUI_FONT *pFontAtom, const GUI_FONT *pFontIon)
{
        GUI_POINT oringinMid, oringinUp, oringinDown;
        int fontAtomSizeY, fontIonSizeY;
        ChemCharType chemChar = CHAR_MID;

        oringinMid.x = x;
        oringinMid.y = y;

        GUI_SetFont(pFontAtom);
        fontAtomSizeY = GUI_GetFontSizeY();
        GUI_SetFont(pFontIon);
        fontIonSizeY = GUI_GetFontSizeY();

        oringinUp.x = x;
        oringinUp.y = fontAtomSizeY/2 + y - 1 - fontIonSizeY;
        oringinDown.x = x;
        oringinDown.y = fontAtomSizeY/2 + y + 1;

        while (*s != '\0'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 (*s == '|')          /* 正常字符 */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emChar = CHAR_MID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 (*s == '<')     /* 上标 */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emChar = CHAR_UP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 (*s == '>')     /* 下标 */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hemChar = CHAR_DOWN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/* 正常字符 */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 (chemChar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CHAR_MID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SetFont(pFontAtom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DispCharAt(*s, oringinMid.x, oringinMid.y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ringinMid.x = oringinUp.x = oringinDown.x = GUI_GetDispPosX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CHAR_UP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SetFont(pFontIon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DispCharAt(*s, oringinUp.x, oringinUp.y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ringinUp.x = GUI_GetDispPosX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ringinMid.x = (oringinUp.x >= oringinDown.x) ? oringinUp.x : oringinDown.x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CHAR_DOWN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SetFont(pFontIon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UI_DispCharAt(*s, oringinDown.x, oringinDown.y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ringinDown.x = GUI_GetDispPosX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ringinMid.x = (oringinUp.x >= oringinDown.x) ? oringinUp.x : oringinDown.x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s++;
        }
}

网友:
楼上的看看。

Alibaba PuHuiTi V1.1 for WIN.zip

普惠字库文件

楼主:
字体挺美了,可惜不是等宽得。。。mdk里面用不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