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求助,threadx移植Error: L6218E: Undefined symbol Image$$ZI$$Limit (referred from tx_initialize_low_level.o)

楼主(2020-09-11):
成功移植threadx到stm32f407zgt6(cortex-m4)后,开始尝试移植到项目上去,移植遇到一个问题,Error: L6218E: Undefined symbol Image$$ZI$$Limit (referred from tx_initialize_low_level.o)
也参考了一些文档,
https://blog.csdn.net/xgbing/article/details/7654261
https://developer.arm.com/docume ... ion-related-symbols
求助硬汉大哥

网友A:
你用的是GCC把,用GCC下的port文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用的是GCC把,用GCC下的port文件。

之前尝试过,会有很多错误,这种错误类似在keil里面用ac5和ac6编译,现在改成了gcc 的port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之前尝试过,会有很多错误,这种错误类似在keil里面用ac5和ac6编译,现在改成了gcc 的port

MDK里面是这个问题,不这个不清楚啥情况了

编译ThreadX工程弹出错误error: A1167E: Invalid line start,请务必使用MDK5.30及其以上版本!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8690&fromuid=58

网友:
你系统配置文件中没有配置好镜像大小及地址,类似keil里的sct文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