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L-FlashFS] FlashFS文件系统关于N0:的问题

楼主(2020-09-11):
FLashFS移植完成后,在File_Config.c也配置完成  ,但是使用finit挂载的时候返回2   在这个地方剩余容量能够返回正确数值,大佬们有知道是为什么的嘛

网友:
最底层的NAND读写函数,你那里测试过正常没

楼主:
我试了试,不行,它会在这个地方卡死 1600391259(1).jpg ,跳转到 1600391386(1).jpg ,我的驱动所有地址应该是对的,不知道为何这样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试了试,不行,它会在这个地方卡死,跳转到,我的驱动所有地址应该是对的,不知道为何这样

看下FMC配置正常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下FMC配置正常没。

硬汉哥,我配置好FMC,底层的NAND读写函数也测试正常了,但是通过ioc_read_info读出来的info.block_cnt还是等于0,但是读扇区和写扇区的大小读出来是对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下FMC配置正常没。

我跳过了扇区读取这一步,直接格式化完挂载,但是在格式化后并不是一次就能挂载成功,挂载失败后需要再次格式化,然后这样循环一两次,最终就能挂载成功,通过fread和fwrite读写数据都可以成功,但是这个扇区读取不成功和格式化一次不成功时怎么回事呢,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跳过了扇区读取这一步,直接格式化完挂载,但是在格式化后并不是一次就能挂载成功,挂载失败后需要再次 ...

我搞的那会比较顺利,提供好读写函数基本就没问题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搞的那会比较顺利,提供好读写函数基本就没问题了。

好吧,那我就先这样测试测试,看看稳定性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好吧,那我就先这样测试测试,看看稳定性吧

先要finit,然后format,funinit,最后再finit就对了,至少我是按照例程这样子踩过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