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脱机烧录] H7-TOOL可以烧录RT1052外部HYPER Flash了,支持UID加密

楼主(2020-09-11):
使用keil下的flm文件。
RT1052+外部HyperFlash (已验证)
RT1052+外部QSPI Flash (待验证)

RT1052板子有点特殊,不能通过H7-TOOL直接的TVCC供电。
需要主板自行供电,H7-TOOL的TVCC线断开,还必须接上RESET口线。

烧录空片,2MB文件全0x55, 耗时7.5秒。

.NVIC_CPUID = 411FC271, Cortex-M7
正在检查空片
  585ms, 0.00%
  645ms, 100.00%
  正在编程...
  645ms, 0.00%
  6509ms, 100.00%
  正在校验...(SOFT_CRC32)
  6510ms, 0.00%
  7548ms, 100.00%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H7-TOOL具有固件UID加密功能,可以不用NXP的那一套复杂的加密方案。

RT1052也有UID,不过不能直接想STM32那样读。他有8个字节,分布在2个地址。
通过lua脚本实现
-- uid
function MCU_ReadUID(void)
        local id1 = {}
        local id2 = {}
        local ch_num
        local j
        local uid = {"","","",""}

        if (MULTI_MODE > 0) then
                ch_num = MULTI_MODE
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ch_num = 1
        end

        --RT1052,UID在FUSEMAP区,2个32bit组合而成
        id1 = {pg_read_mem(0x401F4410, 4)}
        id2 = {pg_read_mem(0x401F4420, 4)}

        for j = 1, ch_num, 1 do
                uid[j] = id1[j + 1]..id2[j + 1]
        end

        return 1, uid[1],uid[2],uid[3],uid[4]
end

网友:
可以跟他们的Mfgtool PK下性能。

网友A:
不知道HyperFlash的擦除速度如何,QSPI Flash的擦除速度惨不忍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知道HyperFlash的擦除速度如何,QSPI Flash的擦除速度惨不忍睹

HYPER FLASH,擦除2MB字节,大概8秒钟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HYPER FLASH,擦除2MB字节,大概8秒钟。

比QSI Flash快多了。擦除32MB QSPI要300s,差不多2MB是18s

楼主:
客户的板子,QSPI Flash 32MB,   MX25L256 擦除2MB时间14秒。擦除+编程+校验 = 24.2秒

正在检查空片
  576ms, 0.00%
  597ms, 100.00%
  正在擦除扇区...
  597ms, 0.00%
  14599ms, 100.00%

  正在编程...
  14599ms, 0.00%
  23179ms, 100.00%

  正在校验...(SOFT_CRC32)
  23180ms, 0.00%
  24218ms, 100.00%

  hardware reset 20ms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客户的板子,QSPI Flash 32MB,   MX25L256 擦除2MB时间14秒。擦除+编程+校验 = 24.2秒

正在检查空片

旺宏的QSPI貌似比华邦的快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