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客户分享] F407硬件IIC读写24C256

楼主(2020-09-12):
总感觉模拟IIC总线读写24C256有点浪费时间,然后就想弄个硬件IIC来读写24C256,可是呢,直接操作寄存器总是不成功,最终还是弄的库。这个是参考了网友的程序改的,网名忘记叫啥了,真是惭愧。感谢硬汉对开源的无私奉献,本人才学疏浅搞不了原创,就把网友的程序改动了少许来献丑啦。

/**
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*
  * @文件名: iic.c
  * @版  本: V1.0
  * @日  期: 2020-7-1
  * @作  者: 振德
  * @备  注:
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/
#include "IIC.h"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* 硬件IIC初始化
*/
void IIC_Init(I2C_TypeDef* IICx, uint08 SlaveAdd)
{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        I2C_InitTypeDef I2C_InitStructure;

        RCC_AHB1PeriphClockCmd(RCC_AHB1Periph_GPIOB, ENABLE);
        RCC_APB1PeriphClockCmd(RCC_APB1Periph_I2C1, ENABLE);
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  = GPIO_Pin_8 | GPIO_Pin_9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 = GPIO_Mode_AF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OType = GPIO_OType_OD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uPd  = GPIO_PuPd_NOPULL;
        GPIO_Init(GPIOB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GPIO_PinAFConfig(GPIOB, GPIO_PinSource8, GPIO_AF_I2C1);
        GPIO_PinAFConfig(GPIOB, GPIO_PinSource9, GPIO_AF_I2C1);
        GPIOD->MODER &= ~GPIO_MODER_MODER3;  /*00:输入;01:通用输出;10:复用输出;11:模拟输入*/
        GPIOD->MODER |= GPIO_MODER_MODER3_0;

        I2C_InitStructure.I2C_DutyCycle           = I2C_DutyCycle_2;
        I2C_InitStructure.I2C_OwnAddress1         = SlaveAdd;  //从设备地址
        I2C_InitStructure.I2C_Ack                 = I2C_Ack_Enable;
        I2C_InitStructure.I2C_AcknowledgedAddress = I2C_AcknowledgedAddress_7bit;
        I2C_InitStructure.I2C_ClockSpeed          = (100 * 1000);  //SCL最大100KHz

        I2C_Cmd(IICx, ENABLE);
        I2C_Init(IICx, &I2C_InitStructure);
        I2C_AcknowledgeConfig(IICx, ENABLE);

        IICx->CR1 |= 1u << 7;/*禁止时钟延长*/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* 硬件IIC等待从设备内部操作完成
*/
void IICWaiteStandby(I2C_TypeDef* IICx, uint08 SlaveAdd)
{
        u16 tmp = 0;
        TestValues.BootRunTime = 0;
        IICx->SR1 &= 0x0000;/*清除状态寄存器1*/
        tmp = tmp;
        do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estValues.BootRunTime ++;
                I2C_GenerateSTART(IICx, ENABLE);/*产生起始信号*/
                tmp = IICx->SR1;/*读取SR1寄存器,然后通过写入数据寄存器来清除SB位*/
                I2C_Send7bitAddress(IICx, SlaveAdd,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);/*发送从设备地址*/
                if (TestValues.BootRunTime > 16800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        while ((IICx->SR1 & 0x0002) == 0x0000);/*当ADDR = 1时,表明应答了,退出循环*/
        I2C_ClearFlag(IICx, I2C_FLAG_AF);  /*清除应答失败标志位*/
        I2C_GenerateSTOP(IICx, ENABLE);  /*发送停止信号*/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* @功能: 硬件IIC发送一个字节数据
  * @输入: I2Cx:     IIC组
  *        SlaveAdd:从设备时识别地址
  *        WriteAdd: 写入EEPROM内存地址
  *        Data:     写入的数据
  * @返回: *err:     返回的错误值
*/
void IICWriteOneByte(I2C_TypeDef* IICx, uint08 SlaveAdd, uint08 WriteAdd, uint08 Data, uint08 * err)
{
        u16 temp = 0;

        while (I2C_GetFlagStatus(IICx, I2C_FLAG_BUSY))/*等待IIC*/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emp++;
                if (temp > 80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err |= 1<<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2C_GenerateSTOP(IICx, ENABLE);/*产生停止信号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I2C_GenerateSTART(IICx, ENABLE);/*产生起始信号*/
        temp = 0;

        while (!I2C_CheckEvent(IICx,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emp++;
                if (temp > 80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err |= 1<<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2C_GenerateSTOP(IICx, ENABL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I2C_Send7bitAddress(IICx, SlaveAdd,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);/*发送设备地址*/
        temp = 0;

        while (!I2C_CheckEvent(IICx,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)){
                temp++;
                if (temp > 1000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err |= 1<<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2C_GenerateSTOP(IICx, ENABL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temp = IICx->SR2;/*读取SR1寄存器后,对SR2寄存器的读操作将清除ADDR位*/

        I2C_SendData(IICx, WriteAdd);/*发送存储地址*/
        temp = 0;

        while (!I2C_CheckEvent(IICx,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ING)){
                temp++;
                if (temp > 800)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err |= 1<<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2C_GenerateSTOP(IICx, ENABL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2C_SendData(IICx, Data);/*发送数据*/
        temp = 0;

        while (!I2C_CheckEvent(IICx,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emp++;
                if (temp > 80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err |= 1<<4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2C_GenerateSTOP(IICx, ENABL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2C_GenerateSTOP(IICx, ENABLE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* @功能: 硬件IIC读取一个字节数据
  * @输入: I2Cx:     IIC组
  *        SlaveAdd: 作为从设备时识别地址
  *        ReadAdd:  读取的EEPROM内存地址
  * @返回: *err:     返回的错误值
  *            读取到的数据
*/
uint08 IIC_ReadOneByte(I2C_TypeDef* IICx, uint08 SlaveAdd, uint08 ReadAdd, uint08 * err)
{
        vuint16 i = 0;
        vuint08 temp = 0;
        vuint16 flag = 0;

        while (I2C_GetFlagStatus(IICx, I2C_FLAG_BUSY)){
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if (i > 800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err |= 1<<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2C_GenerateSTOP(IICx, ENABL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2C_GenerateSTART(IICx, ENABLE);

        i = 0;
        while (!I2C_CheckEvent(IICx,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)){
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if (i > 1000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err |= 1<<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2C_GenerateSTOP(IICx, ENABL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2C_Send7bitAddress(IICx, SlaveAdd,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);
        i = 0;
        while (!I2C_CheckEvent(IICx,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)){
                if (i > 1000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err |= 1<<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2C_GenerateSTOP(IICx, ENABL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flag = IICx->SR2;

        I2C_SendData(IICx, ReadAdd);
        i = 0;
        while (!I2C_CheckEvent(IICx,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ING)){
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if (i > 2000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err |= 1<<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2C_GenerateSTOP(IICx, ENABL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2C_GenerateSTART(IICx, ENABLE);
        i = 0;
        while (!I2C_CheckEvent(IICx,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)){
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if (i > 800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err |= 1<<4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2C_GenerateSTOP(IICx, ENABL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2C_Send7bitAddress(IICx, SlaveAdd, I2C_Direction_Receiver);
        i = 0;
        while (!I2C_CheckEvent(IICx, I2C_EVENT_MASTER_RECEIVER_MODE_SELECTED)){//EV6
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if (i > 800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err |= 1<<5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2C_GenerateSTOP(IICx, ENABL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flag = IICx->SR2;

        I2C_AcknowledgeConfig(IICx, DISABLE);/*发送NACK*/
        I2C_GenerateSTOP(IICx, ENABLE);
        i = 0;
        while (!I2C_CheckEvent(IICx, I2C_EVENT_MASTER_BYTE_RECEIVED)){
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if (i > 1000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err |= 1<<6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2C_GenerateSTOP(IICx, ENABL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temp = I2C_ReceiveData(IICx);
        I2C_AcknowledgeConfig(IICx, ENABLE);

        return temp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* @功能: 硬件IIC发送多个字节数据
  * @输入: I2Cx:       IIC组
  *        SlaveAdd:   作为从设备时识别地址
  *        WriteAdd:   写入EEPROM内存起始地址
  *        NumToWrite: 写入数据量
  *        *pBuffer:   写入的数据组缓存
  * @输出: *err:       返回的错误值
*/
void IIC_WriteNByte(I2C_TypeDef * IICx, uint08 SlaveAdd, uint16 WriteAdd, uint08 NumToWrite, uint08 * pBuffer, u8 * err)
{
        vuint16 temp = 0;
        vuint16 Addr = WriteAdd;

        while (I2C_GetFlagStatus(IICx, I2C_FLAG_BUSY)){
                temp++;
                if (temp > 1000)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err |= 1<<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2C_GenerateSTOP(IICx, ENABL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2C_GenerateSTART(IICx, ENABLE);
        temp = 0;
        while (!I2C_CheckEvent(IICx,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emp++;
                if (temp > 1000)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err |= 1<<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2C_GenerateSTOP(IICx, ENABL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2C_Send7bitAddress(IICx, SlaveAdd,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);
        temp = 0;
        while (!I2C_CheckEvent(IICx,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)){
                temp++;
                if (temp > 1000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err |= 1<<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2C_GenerateSTOP(IICx, ENABL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temp = IICx->SR2;
//        if (Addr & 0xff00){
                I2C_SendData(IICx, (uint08)(Addr >> 8));  /*发送存储高8位地址*/
                temp = 0;
                while (!I2C_CheckEvent(IICx,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ING)){//EV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temp > 1000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err |= 1<<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2C_GenerateSTOP(IICx, ENABL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//}
        I2C_SendData(IICx, (Addr & 0x00ff));  /*发送存储低8位地址*/
        temp = 0;
        while (!I2C_CheckEvent(IICx,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ING)){//EV8
                temp++;
                if (temp > 1000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err |= 1<<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2C_GenerateSTOP(IICx, ENABL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while (NumToWrite--){
                I2C_SendData(IICx, *pBuffer);  /*发送数据*/
                pBuffer++;
                temp = 0;
                while (!I2C_CheckEvent(IICx,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ED)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temp > 1000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err |= 1<<4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2C_GenerateSTOP(IICx, ENABL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2C_GenerateSTOP(IICx, ENABLE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* @功能: 硬件IIC读取多个字节数据
  * @输入: I2Cx:      IIC组
  *        SlaveAdd:  作为从设备时识别地址
  *        ReadAdd:   读取的EEPROM内存起始地址
  *        NumToRead: 读取数量
  * @输出: *pBuffer: 数据输出缓冲区
**/
void IIC_PageRead(I2C_TypeDef* IICx, uint08 SlaveAdd, uint16 ReadAdd, uint08 NumToRead, uint08 * pBuffer, uint08 * err)
{
        vuint16 i = 0;
        vuint16 temp = 0;
        vuint16 Addr = ReadAdd;

        while (I2C_GetFlagStatus(IICx, I2C_FLAG_BUSY)){
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if (i > 1000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err |= 1<<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2C_GenerateSTOP(IICx, ENABL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2C_GenerateSTART(IICx, ENABLE);
        i = 0;
        while (!I2C_CheckEvent(IICx,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)){
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if (i > 800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err |= 1<<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2C_GenerateSTOP(IICx, ENABL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2C_Send7bitAddress(IICx, SlaveAdd, I2C_Direction_Transmitter);
        i = 0;
        while (!I2C_CheckEvent(IICx, I2C_EVENT_MASTER_TRANSMITTER_MODE_SELECTED)){
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if (i > 1000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err |= 1<<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2C_GenerateSTOP(IICx, ENABL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 = IICx->SR2;

//        if (Addr & 0xff00){
                I2C_SendData(IICx, (uint08)(Addr >> 8));  /*发送存储高8位地址*/
                i = 0;
                while (!I2C_CheckEvent(IICx,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ING)){//EV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i > 2000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err |= 1<<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2C_GenerateSTOP(IICx, ENABLE);  /*出错,产生停止信号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//        }
        I2C_SendData(IICx, (uint08)(Addr & 0x00ff));  /*发送存储低8位地址*/
        i = 0;
        while (!I2C_CheckEvent(IICx, I2C_EVENT_MASTER_BYTE_TRANSMITTING)){//EV8
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if (i > 2000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err |= 1<<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2C_GenerateSTOP(IICx, ENABL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2C_GenerateSTART(IICx, ENABLE);
        i = 0;
        while (!I2C_CheckEvent(IICx, I2C_EVENT_MASTER_MODE_SELECT)){//EV5
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if (i > 800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err |= 1<<4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2C_GenerateSTOP(IICx, ENABL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2C_Send7bitAddress(IICx, SlaveAdd, I2C_Direction_Receiver);
        i = 0;
        while (!I2C_CheckEvent(IICx, I2C_EVENT_MASTER_RECEIVER_MODE_SELECTED)){
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if (i > 80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err |= 1<<5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2C_GenerateSTOP(IICx, ENABL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 = IICx->SR2;

        while (NumToRead){/*批量接收数据*/
                if (NumToRead == 1){  /*最后一个数据了,不发送应答信号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2C_AcknowledgeConfig(IICx, DISABLE);  /*发送NACK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2C_GenerateSTOP(IICx, ENABLE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 (I2C_CheckEvent(IICx, I2C_EVENT_MASTER_BYTE_RECEIVED)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pBuffer = I2C_ReceiveData(IICx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Buffer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ToRead--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2C_AcknowledgeConfig(IICx, ENABLE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* @功能: AT24Cxx页写函数
  *
  * @输入: I2Cx:       IIC组
  *        SlaveAdd:   从设备地址
  *        WriteAdd:   写入EEPROM内存起始地址
  *        NumToWrite: 写入数据量
  *        *pBuffer:   写入的数据组缓存
  *
*/
void IIC_PageWrite(I2C_TypeDef * IICx, uint08 SlaveAdd, uint16 WriteAdd, uint08 NumToWrite, uint08 * pBuffer, uint08 * err)
{
        vuint16 Num_Page = 0;  /*按照页大小需要写入的次数*/
        vuint16 Num_Remain = 0;  /*页写剩余字节数*/
        vuint16 Addr = 0;  /*数据块首地址为EEPROM页数整数倍*/
        vuint16 cnt = 0;

        wp_BL24Cxx = 0;

        Addr = WriteAdd % AT24Cxx_PageSize;  /*计算数据块首地址是否是页大小的整数倍*/
        cnt = AT24Cxx_PageSize - Addr;
        Num_Page = NumToWrite / AT24Cxx_PageSize;  /*得到次数*/
        Num_Remain = NumToWrite % AT24Cxx_PageSize;  /*剩余字节数*/

        if (Addr == 0){  /*是整数倍*/
                if (Num_Page == 0){ *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IC_WriteNByte(IICx, SlaveAdd, WriteAdd, Num_Remain, pBuffer, err);  /*小于一个页大小数据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ICWaiteStandby(IICx, SlaveAdd);  //等待操作完成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{  /*大于一页数据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 (Num_Page--){  /*按照页来写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IC_WriteNByte(IICx, SlaveAdd, WriteAdd, AT24Cxx_PageSize, pBuffer, er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ICWaiteStandby(IICx, SlaveAdd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Add += AT24Cxx_PageSiz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Buffer += AT24Cxx_PageSiz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Num_Remain != 0){  /*不够一个页的数据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IC_WriteNByte(IICx, SlaveAdd, WriteAdd, Num_Remain, pBuffer, er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ICWaiteStandby(IICx, SlaveAdd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 { /*不是整数倍*/
                if (Num_Page == 0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IC_WriteNByte(IICx, SlaveAdd, WriteAdd, Num_Remain, pBuffer, err);  /*写入小于一个页的数据量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ICWaiteStandby(IICx, SlaveAdd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ToWrite -= cnt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_Page = NumToWrite / AT24Cxx_PageSiz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_Remain = NumToWrite % AT24Cxx_PageSize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cnt != 0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IC_WriteNByte(IICx, SlaveAdd, WriteAdd, cnt, pBuffer, er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ICWaiteStandby(IICx, SlaveAdd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Add += cnt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Buffer += cnt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 (Num_Page--) { /*按照页来写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IC_WriteNByte(IICx, SlaveAdd, WriteAdd, AT24Cxx_PageSize, pBuffer, er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ICWaiteStandby(IICx, SlaveAdd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Add += AT24Cxx_PageSiz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Buffer += AT24Cxx_PageSiz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Num_Remain != 0)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IC_WriteNByte(IICx, SlaveAdd, WriteAdd, Num_Remain, pBuffer, err);  /*小于一个页大小数据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ICWaiteStandby(IICx, SlaveAdd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wp_BL24Cxx = 1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* @功能: 确定系统是否有AT24Cxx
  * @输入: I2Cx:       IIC组
  *
  * @返回: 1:检测到AT24Cxx,0:没有检测到AT24Cxx
*/
uint08 AT24CXX_Check(I2C_TypeDef * IICx)
{
        vuint08 temp;
        vuint08 i;
        temp = IIC_ReadOneByte(IICx ,BL2408Add, 0,&i);
        if(temp == 0x55){
                return 1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{
                wp_BL24Cxx = 0;
                IICWriteOneByte(IICx ,BL2408Add, 0,0x55,&i);
        temp = IIC_ReadOneByte(IICx ,BL2408Add, 0,&i);
                wp_BL24Cxx = 1;
                if(temp == 0x55)return 1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0;
}

网友(2021-09-23):
先收藏了,后面有用到

网友A(2024-03-08):
为什么在写多字节的时候,写地址后,会超时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为什么在写多字节的时候,写地址后,会超时呢?

没收到应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