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脱机烧录] 有谁了解STBlueNRG-1,-2的片子,内核ID都扫描不到。已解决,可以烧录了

楼主(2020-09-12):
BlueNRG-1
BlueNRG-2

买的芯片焊接了2个板子,只接了3.3V,GND,晶振(没有16M,32M的,用的25M的),RESET RC复位。

SWD接口识别不到IC。 有用过的朋友熟悉不,是否哪里还有机关。

楼主:
找到问题了,L6=10uH电感没有接,这个脚1.5V。
接上后SWD就可以识别core id了
core_id = 0x0BB11477

楼主:
STM32CubeProgram 居然提示不支持改芯片。

H7-TOOL已经可以烧录。不能选择整片擦除(擦除函数只擦了前面128字节),选择扇区擦除擦除(去掉整片擦除的钩)

网友:
这个得用他们专用的小软件,STM32CubeProg不支持
https://www.st.com/en/embedded-software/stsw-bnrgflasher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