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emwin listview 单元格背景颜色在单元格选择时异常

楼主(2020-09-12):
V6-596_STemWin实验_Listview列表控件,支持自动更新(RTOS) 测试例子,V6板子,LISTVIEW_SetItemText(hItem, 3, 2, "C23");LISTVIEW_EnableCellSelect(hItem, 1);         //允许选中单元格 test
LISTVIEW_SetItemBkColor(hItem,0,1,LISTVIEW_CI_UNSEL,GUI_RED);//test
LISTVIEW_SetItemBkColor(hItem,1,2,LISTVIEW_CI_UNSEL,GUI_RED);//test
LISTVIEW_SetItemBkColor(hItem,2,2,LISTVIEW_CI_UNSEL,GUI_RED);//test
选中单元格时,单元格背景色异常,如图片

不设置单元格背景色时,一切正常,不使用LISTVIEW_SetItemBkColor

网友A:
用与例子版本相同的模拟器测试对比下,看看什么鬼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与例子版本相同的模拟器测试对比下,看看什么鬼

在5.32 版本模拟器测试了一样,都是异常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与例子版本相同的模拟器测试对比下,看看什么鬼

5.32模拟器测试

网友A:
那看来是个bug,使用MDK安装目录里面的6.1x试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看来是个bug,使用MDK安装目录里面的6.1x试试。

stemwin 5.40 也是异常,  emWin V6.10直接替换例程的库和头文件(MDK安装包下面的GUI_CM4F_L.lib),正常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stemwin 5.40 也是异常,  emWin V6.10直接替换例程的库和头文件(MDK安装包下面的GUI_CM4F_L.lib),正 ...

看了确实是个bug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