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ThreadX GUIX的游标功能宏定义GX_MOUSE_SUPPORT,必须放到MDK的预定义宏才起作用,放gx_user.h就不行

楼主(2020-09-12):
为了方便GUIX的各种宏定义使能,专门搞了个头文件gx_user.h。

放在这个里面,发现不起作用,测试了几个别的宏定义,也是有个可以用,有的不可以,真是邪门。

这个头文件是被gx_port.h调用的,看来不是每个源码都有调用到它,这有点不给力了。。。

被迫,只能临时往预定义宏里面挤挤

回头再看看怎么解决好点。

网友A:
默认情况下gx_user.h不会被include到gx_port.h。
如果需要include gx_user.h,需要定义“GX_INCLUDE_USER_DEFINE_FILE” 这个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默认情况下gx_user.h不会被include到gx_port.h。
如果需要include gx_user.h,需要定义“GX_INCLUDE_USER_ ...

加了,请看楼主位图片,此处,不起作用,有些宏定义可以,有些宏定义不行,比如本帖说的游标宏定义,必须加到预定义宏里面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加了,请看楼主位图片,此处,不起作用,有些宏定义可以,有些宏定义不行,比如本帖说的游标宏定义,必须 ...

我本地试了一下是可以工作的。
你的guix库和应用程序代码是放在一个工程里面吗?还是分两个工程?
如果是两个工程,两个工程都定义“GX_INCLUDE_USER_DEFINE_FILE”宏了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本地试了一下是可以工作的。
你的guix库和应用程序代码是放在一个工程里面吗?还是分两个工程?
如果 ...

对,在一个工程里面,用的MDK5.30 AC5编译,系统win7 64bi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