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L-FlashFS] SPI NAND FLASH读取超时

楼主(2020-09-12):
文件系统MDK4.74的rl-flsashfs使用的 SPI NAND FLASH,打开文件读取,只要出现一次读取超时的错误,后面所有的文件都会打开失败,不知道可有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呢

网友:
那就重新挂载是否好使。

楼主:
可能还是有地方没有处理好,用你的例程把NAND flash写满了都没出过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