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L-TCPnet] STM32F429,PHY更换成DP83848 后ping丢包

楼主(2020-09-12):
参考的硬汉哥RTX5+RL-TCPnet例程,将以太网Phy更换成DP83848,ping丢包,大概5包丢一包,有的板子好一点,有的板子更差,现在想做一下更改,请教下
1、如何将RL-TCPnet的速度强制到10M
2、测试了一下用STM32CUBE配置的FREERTOS+LWIP 工程,也是一样丢包,基本可以排除是软件问题,那么硬件上还有哪些可能性

网友A:
将STM32外接DP83848所有涉及到引脚的GPIO速度等级设置到low试试看是否正常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将STM32外接DP83848所有涉及到引脚的GPIO速度等级设置到low试试看是否正常。

谢谢硬汉哥回复!这边试了下,直接把DP83848驱动里面的100M屏蔽掉了,现在是10M了,10M可以说基本不丢,40000包丢2包,这种是不是基本上就是硬件问题了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硬汉哥回复!这边试了下,直接把DP83848驱动里面的100M屏蔽掉了,现在是10M了,10M可以说基本不丢,4 ...

还得再整整,局域网测试,要做到百万包不丢包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还得再整整,局域网测试,要做到百万包不丢包。

我是和电脑直连的,有一路W5500,ping不丢包的,DP83848这一路改成10M基本不丢,外围元器件也都调整了,估计是PCB走线的问题了,等长线和阻抗匹配,之前都没处理的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是和电脑直连的,有一路W5500,ping不丢包的,DP83848这一路改成10M基本不丢,外围元器件也都调整了, ...

嗯,估计是硬件有点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嗯,估计是硬件有点问题。

查下来还是50M晶振的问题。。之前用单片机输出的50M,距离PHY太远了,就近焊了一个50M有源晶振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查下来还是50M晶振的问题。。之前用单片机输出的50M,距离PHY太远了,就近焊了一个50M有源晶振就好了

谢谢告知最终原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