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50] stm32h750 超频问题

楼主(2020-09-12):
stm32h750 可以稍微超频(主频)使用吗?这种对总线速度,ram速度之类有严格要求的单片机是不是不太推荐超频使用?感觉对稳定性和温度都有很大影响,超几M,少了,提升不大,超一两百M,多了,又怕程序挂

网友A:
一般芯片有三分之一的余量供超频。提个100MHz先溜溜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般芯片有三分之一的余量供超频。提个100MHz先溜溜。

意思是能慢慢试,超到 600M玩玩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般芯片有三分之一的余量供超频。提个100MHz先溜溜。

那外设应该得严格按照外设的频率限制来吧,假设硬件spi手册写最高100M,不能因为超频把spi提到105M吧?还是不同外设不同对待,有的外设也可以小超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