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ADC] H716路ADC多通道采样该如何配置呢

楼主(2020-09-13):
芯片:STM32H750VBT6
用途:16路ADC采样
想法:查了一下,H750VBT6有3个ADC,ADC1有14个,ADC2有14个通道,ADC3有4个通道。
ADC1的通道和ADC2的通道都是复用的,也就是引脚就是一样的。
只有ADC3的PC2_C和PC3_C是ADC3_INP0,和INP1.
用这个芯片只能用ADC1的14个通道,在加ADC3的两个通道,
这样做可以吗?会不会有啥子问题哦

楼主:
自己回复下。
目前参照硬汉哥的例程做了ADC3的4路通道的采样,DMA循环采样10次没有中断,100MS读一次数据,
1:发现给CH1接3.3V的话,CH2,CH3,CH4都会用1.2V的电压。
2:怀疑是因为转换时间太长,导致读到的数据不对,后面把转换时间从810降到64还是不对。

楼主:
现在的思路是:
1:用两个ADC,ADC1和ADC2
2:ADC1用14个通道进行多通道+DMA采样,
3:ADC3用PC2_C和PC3_C的CH0和CH1来直接采样凑齐16个通道。
4:还有个疑问就是,在CUBEMX上选型的时候,选择16个通道的芯片,里面就有H550VBT6,但是实际上每个ADC自己有的通道都没有16个,这个是怎么算的呢?
5:在配置的时候通道的时候,突发奇想想了一下,可不可以ADC1的14个通道用前14个RANK,然后在把ADC3的两个通道用后面两个RANK,
感觉还是有很多问题都没了解清楚,不太清楚ADC的是怎么进行多通道采样的。

楼主:
看了硬汉哥的例程,说“ADC1,ADC2和ADC3均支持 20条通道扫描采样(注意,部分引脚是多个ADC共用的):”
这个该怎么理解呢?H7是都有20个通道呢?那是我看的手册有问题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自己回复下。
目前参照硬汉哥的例程做了ADC3的4路通道的采样,DMA循环采样10次没有中断,100MS读一次数据 ...

因为本身就有个悬空电压,如果仅接一个,其它不接的话,会有波形效应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看了硬汉哥的例程,说“ADC1,ADC2和ADC3均支持 20条通道扫描采样(注意,部分引脚是多个ADC共用的):”
...

对,很多引脚都是ADC1,2,3共用的,特别是V750VB,引脚太少了,共用比例有点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