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LTDC] 液晶屏技术文档两种说明方式的配置区别

楼主(2020-09-14):
这两种配置有什么区别呀,我按照7寸的配置液晶屏没问题,但是相同的方法配置3.5寸就花屏

3.5寸

3.5寸

7寸

7寸

楼主:
3.5寸屏横向是320个像素点,画一条横线没有问题,但是纵向本应该是240个像素点,但画线测试时只有90个像素点,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呀

网友A:
3.5寸没有看出什么特别的地方。

背景层整出来了没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3.5寸没有看出什么特别的地方。

背景层整出来了没。

非常感谢硬汉的回复,现在能够全屏显示某一个颜色,开始还以为是正常的,但是画线测试发现纵向只有90个像素点,一条线画出来由很多个零散的点组成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3.5寸没有看出什么特别的地方。

背景层整出来了没。

楼主:
不知道怎么回复图片,发错了

楼主:
问题已解决,在配置STemWin的时候,把3.5寸的配置配成了7寸的配置,忘了改过来,再次感谢硬汉大大的回复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问题已解决,在配置STemWin的时候,把3.5寸的配置配成了7寸的配置,忘了改过来,再次感谢硬汉大大的回复

好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