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BOOT/IAP] STM32内部到底有几个bootloader?

楼主(2020-09-14):
硬汉哥, STM32内部到底有几个bootloader?总所周知,内部肯定有一个System Bootloader,可以提供软件升级的。

STM32内部还没有其他我们人为可控制的bootloader?如果没有,SRAM是在什么地方清0的?汇编文件里面还是其它地方?

网友A:
SRAM是在什么地方清0的 是什么意思, ZI zero init区域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RAM是在什么地方清0的 是什么意思, ZI zero init区域?

数据段和BSS段之类的,还有程序是怎么跳到0x8000000的?为什么STM32就认这个0x8000000,是STM32内部有个程序在控制着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数据段和BSS段之类的,还有程序是怎么跳到0x8000000的?为什么STM32就认这个0x8000000,是STM32内部有个 ...

这个0x0800 0000最早是从F1系列开始的,后来就延续下来了,保持统一。

网友B:
用户数据负责 把flash中的程序和数据复制到sram中,同时bbs清零,其余的未使用sram什么值不重要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户数据负责 把flash中的程序和数据复制到sram中,同时bbs清零,其余的未使用sram什么值不重要.

看了一下.s文件,数据段和BSS段就在这里初始化的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