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RL-RTX] 关于RTX4调试问题

楼主(2020-09-14):
各位高人,在下调试安富莱的RTX4的例子时,遇到了以下问题,希望能够得到诸位解答:
按照安富莱关于STM32F407的RTX教程,对例程进行调试,一周前到现在为止,只是在最先开始成功一次,可以进入调试界面,和教程中的图片一致,但之后再也无法进入调试界面,显示如图1所示,点击确定后,弹出图2,点击确定,弹出图3。
但是我调试非RTX例程时,没有问题,可以进入调试界面,停在设置的断点处。
另:我用的时JLink_OB下载调试器。
请问,该如何设置或处理?

图1

图1

图2

图2

图3

图3

网友:
这个错误,貌似是你的JLINK有点问题,怎么最大速度才250KHz

楼主:
谢谢eric2013回答,但是我的JLink在下载和调试时的速度都是5MHz啊!如下图: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eric2013回答,但是我的JLink在下载和调试时的速度都是5MHz啊!如下图:

用Ozone调试试试。

楼主:
不太知道Ozone,我先了解一下!谢谢回答!

楼主:
eric2013:
我试过Ozone了,可以对RTX4工程进行调试跟踪了,但有一个新问题,找了很久也没有解决办法,特来求教!如下图所示,我的View菜单的Advanced中没有embOS选项,调试时看不到系统的进程调用情况,请问在哪里设置可以添加这个选项。
另:Ozone是2.70版的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eric2013:
我试过Ozone了,可以对RTX4工程进行调试跟踪了,但有一个新问题,找了很久也没有解决办法,特 ...

用3.12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