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H743 SPI+DMA 驱动ILI9488屏幕花屏

楼主(2020-09-14):
不开DMA正常,开了DMA除了能点亮就没有任何显示。显存配置到D2 SRAM,透写模式。

H750V ILI9488 SPI.zip

网友A:
方便的话,参考下我们的H7-TOOL的吧,是用的SPI DMA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95468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方便的话,参考下我们的H7-TOOL的吧,是用的SPI DMA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 ...

参考过了。没看出来有啥区别。只要一开DMA打点都打不出来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参考过了。没看出来有啥区别。只要一开DMA打点都打不出来

不开DMA,正常了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开DMA,正常了吧

一直都正常,就是开了DMA不正常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一直都正常,就是开了DMA不正常

先用非DMA方式配置好,然后再DMA,这样找问题方便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