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ThreadX GUIX的screen stack是什么东东

楼主(2020-09-15):
GUIX Studio里面有这个:

查阅了下,这是仅有的资料:

大概看了下,貌似意思是说各种控件状态的上下文切换。

网友:
Animation: Start an animation with specified information. Attach: Attach the target screen to the parent screen, if the parent screen is not specified, the target screen will be attached to the root window. Detach: Detach the target screen from its parent. Hide: Hide the target screen. Screen Stack Pop: Pop a screen from the internal screen stack. Screen Stack Push: Push a screen pointer to the internal screen stack. Screen Stack Reset: Remove all screen pointers from the internal screen stack. Show: Show the target screen. Toggle: Attach the target screen to the current screen's parent, and detach the current screen from its parent. Window Execute: Modally executes the target screen. Window Execute Stop: Exit modally execution of the current screen.

网友A:
https://docs.microsoft.com/zh-cn/azure/rtos/guix/guix-studio-7

这里有对这几个选项的解释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https://docs.microsoft.com/zh-cn/azure/rtos/guix/guix-studio-7   这个里面有对这个的解释

谢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