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多次测试,没有整明白GUIX Studio中Screen Flow带的父窗口Parent配置的什么窗口

楼主(2020-09-15):
测试了几种窗口切换效果,貌似跟这个选项没啥关系。配不配无影响

网友A:
那就好哇,界面切换设计的内容越少越好哇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就好哇,界面切换设计的内容越少越好哇

当前测试确实是没啥影响。

后面估计用到相关场景了,就摸索出来了。

网友B:
这里的parent属性指的是承载运动对象的窗口。
如果指定了parent,运动对象会被attach到指定的parent窗口。
如果parent设成“None”,运动对象会被attach到“root窗口”。

ps:
GUIX中有一个特殊的控件叫root窗口,用户程序每创建一个可视的canvas(画布),都要为该canvas创建一个root窗口。
这个root窗口用来承载所有其他的顶层窗口。
如果要在canvas上显示一个窗口,需要将其attach到该canvas的root窗口或者其他可视窗口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里的parent属性指的是承载运动对象的窗口。
如果指定了parent,运动对象会被attach到指定的parent窗口。 ...
谢谢,测试的时候没有任何效果,整懵了。

这个root就跟emWin的背景窗口差不多了

其它窗口。控件都是建立到这个背景窗口上,或者其它窗口的子窗口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