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.3寸电容屏扫描方式

楼主(2020-09-15):
硬汉的4.3寸电容屏,RGB接口的是不是硬件上只支持横屏从左到右,从上到下的扫描方式?

网友:
对,RGB裸屏,仅支持一种,其它的实现都是基于软件方式的旋转。

像RA8875,ili9488这种自带控制器的,可以设置扫描方向。

楼主:
了解了,谢啦硬汉哥。那这样做竖屏的时候性能应该没有横屏的时候好,用了DMA2D还要做大量的矩阵运算来实现竖屏显示,或者就只能用打点来刷图。是不是有的屏幕会提供扫描方向的控制信号线呢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了解了,谢啦硬汉哥。那这样做竖屏的时候性能应该没有横屏的时候好,用了DMA2D还要做大量的矩阵运算来实现 ...

用emWin的多缓冲机制即可,效果可以。

楼主:
了解。谢啦硬汉哥。

网友A(2022-09-09):
庄工,我现在用你心排项目的触摸屏方案,有些问题请教您一下,方便有空加个好友请教一下您吗?

楼主(2022-10-27):
引用 网友A:
庄工,我现在用你心排项目的触摸屏方案,有些问题请教您一下,方便有空加个好友请教一下您吗?

你加我微信吧

网友:
好的,庄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