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V7 Thread模板能不能不使用Micro Lib?

楼主(2020-09-15):
硬汉大哥,V7 Thread模板去掉Micro Lib编译出错,在勾选回来也不能编译成功了.\Objects\output.axf: Error: L6218E: Undefined symbol __use_two_region_memory (referred from startup_stm32h743xx.o).

.\Objects\output.axf: Error: L6218E: Undefined symbol __initial_sp (referred from tx_initialize_low_level.o).

楼主:
出现了新的错误,用的AC6的工程
.\Objects\output.axf: Error: L6915E: Library reports error: Conflicting stack/heap set up methods in use. __user_setup_stackheap,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 cannot be used with __initial_sp, __heap_base and __heap_limit

楼主:
还需要注释掉EXPORT 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这个才行,AC6的工程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还需要注释掉EXPORT  __user_initial_stackheap这个才行,AC6的工程

其实AC5和AC6有更简单的版本,应该把tx_initialize_low_level.s代码里面相关的几行代码都删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