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TM32H7] 求助,关于STM32H747I-DISCO开发板连接电脑的问题

楼主(2020-09-16):
产品文档中写着CN2口(micro b)可以作为一个板载STLink-v3的接口直接连接电脑对开发版进行供电和调试,但我用type-a转micro-b的线连接电脑后,电脑并不能识别到我的开发板,连未知设备都识别不出,插上电脑后只会给板子供电,电脑的设备管理器的硬件列表没有任何变化。我已经安装了STLink-v3和虚拟串口的驱动。

网友:
不清楚,没用过官方的这款板子,那个H743的NUCLEO板子用过

网友A:
只能说明你的线有问题,只是充电线不是数据线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只能说明你的线有问题,只是充电线不是数据线

确实,一开始没注意这个问题,后来又买了一根充电数据二合一的就好了,尴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