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D/SDIO] H7-TOOL有关EMMC的操作

楼主(2020-09-16):
想请教一下,为什么FATFS里面读写用的BSP_MMC_WriteBlocks_DMA,为作为DEVICE MSC却不用,而是BSP_MMC_ReadBlocks这个呢,二者有什么区别么?测试了MSC用DMA好像不行?

网友:
你貌似看错程序了,我们一直用的DMA方式。

楼主:
两个用的不是同一个函数哦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两个用的不是同一个函数哦

可以都用DMA,自己手动修改即可。

我们这里没有用是早期调试的时候一直用的这个了,就没有再改了。

楼主:
好的,谢谢硬汉。这个USB MSC传输速度您那边测试可以到多少呢,从EMMC里面读文件的速度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好的,谢谢硬汉。这个USB MSC传输速度您那边测试可以到多少呢,从EMMC里面读文件的速度?

H7-TOOL使用RL-FlashFS驱动eMMC已经正儿八经的没问题了,得益于CMSIS-Driver本次升级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9960&fromuid=5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