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FreeRTOS] freertos的时间片调度和编辑冲突问题

楼主(2020-09-16):
目前在做一个项目,遇到一个问题,传感器的数据采集严格要求15ms采集一次,设置了两个任务,一个是UI,一个是传感器数据的采集任务。UI中包含了编辑,由于15ms必须采集一次数据,而且采集到的数据需要实时显示,而实时显示时采用DMA2D方式。屏幕是7寸屏,显示一次约14ms。由此导致编辑的时候经常出现卡顿,原因在于编辑的每输入一个字符都要显示,但频繁的切换导致使用感觉非常不好,不知硬汉兄是否有解决办法。

网友:
貌似你这个需要优化下才行啊,你15ms更新一次,而你显示一次就需要14ms。这个14ms时间有点长,这个14ms是界面刷新需要的时间吗

楼主:
谢谢硬汉兄答复,我目前一直优化,优化后还是很难满足要求。现在在改用中断,看看是否可以。

楼主:
谢谢硬汉兄答复,我已经优化了但是还是很难满足要求,现在我改用中断 + 局部刷新的方式,看看是否可以。只是局部刷新,感觉做起来比较麻烦,而且容易出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