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有问必答] F4的RTC备份寄存器和4KB备份SRAM是一个时钟吗?

楼主(2020-09-17):
在识别RTC是否配置过的时候,有的例程是写入RTC备份寄存器一个标记。这个备份寄存器有20个呢,一般用来做什么呢?

还有个4KB备份SRAM,有的例程用这个写标记。

这2个备份区域的时钟和使能函数似乎是不一样的?

楼主:
判断是否第一次初始化时钟,找打一个方法,与网上的各种例程皆不相同。
只需一句话如下:
if(__HAL_RTC_ALARM_GET_FLAG(&hrtc,RTC_FLAG_INITS))  return; //判断是否初始化过。此方法,简单有效,无其他操作。

网友A:
备份寄存器供跑表啥的使用。

备份SRAM,可以存些掉电后,依然需要记录的数据。比如配合PVD

网友(2021-02-01):
楼上有个广告

网友:
这种广告防不胜防,已经删除了。

网友B(2022-07-19):
引用 网友A:
备份寄存器供跑表啥的使用。

备份SRAM,可以存些掉电后,依然需要记录的数据。比如配合PVD

硬汉哥,有关于H7使用备份sram的例程吗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硬汉哥,有关于H7使用备份sram的例程吗。

H7的备份RAM,仅需用户使能备份RAM的时钟就可以使用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