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求助!!为什么我的MDK直接定义汉字字符串无法显示

楼主(2020-09-17):
求助!!!

之前做的LIST显示汉字,我直接将汉字转成UTF-8编码才能正常显示,但是我看到有一位老哥直接定义了汉字字符串,也可以直接显示。

我这里直接定义汉字无法正常输出,但是下面这个老哥就可以的。。求解

楼主:
AC6 默认的不是使用 UTF-8格式吗?  是不是需要做什么修改   卡在这里了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AC6 默认的不是使用 UTF-8格式吗?  是不是需要做什么修改   卡在这里了

设置你汉字所在的源文件格式为UTF-8才可以。
然后GUIX Studio生成的UTF-8格式的,这样你就可以无痛使用,无需再倒腾GBK UTF8转换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设置你汉字所在的源文件格式为UTF-8才可以。

感谢硬汉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