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ThreadX全家桶] 最新发现ThreadX内核移植文件tx_initialize_low_level.s做的有点挫

楼主(2020-09-17):
感觉这个文件应该用C实现,而不是用汇编来实现,他这个文件就是给几个变量赋值,设置Systick,PendSV和SVC中断,以及Systick中断服务程序。

使用C的好处是用于MDK的话,无需再倒腾那个中断向量表和SP首地址问题了。

这样的话,大大方便了用户移植,而且移植的时候基本也都是修改这个问题。其它文件基本不用动。

针对下面这个帖子有感而发:

V7 Thread模板能不能不使用Micro Lib?
http://www.armbbs.cn/forum.php?m ... 0009&fromuid=58

楼主:
考虑作个C的,不用官方这个了。

网友A:
汇编的执行效率高点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汇编的执行效率高点

这是个初始化文件,这点代码的效率问题可以忽略不计。
而写个估计还没有编译器生成的汇编效果高,设置高等级优化

网友B:
说的太对了,,我只是想在arm9上移植tx,为了折腾这个我居然不得不重新复习汇编。。。。。我认为硬汉可以考虑改写成C,,,一起试试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说的太对了,,我只是想在arm9上移植tx,为了折腾这个我居然不得不重新复习汇编。。。。。我认为硬汉可以考 ...

我觉得可以有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说的太对了,,我只是想在arm9上移植tx,为了折腾这个我居然不得不重新复习汇编。。。。。我认为硬汉可以考 ...

你移植完后可以给大家白嫖么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你移植完后可以给大家白嫖么?

当然可以了~~~~我已经躺好了~~大家尽管来上我~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当然可以了~~~~我已经躺好了~~大家尽管来上我~

大家要真带瓶油坐你旁边,你肯定又要跑路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当然可以了~~~~我已经躺好了~~大家尽管来上我~

笑的我肚子疼,这回复绝了

网友D:
ThreadX可是号称启动时间小于周期120个,会不会是用汇编优化出来的?
还有ThreadX的内核讲解(如调度算法)和微内核设计,硬汉哥会在后续的内核教程中更新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ThreadX可是号称启动时间小于周期120个,会不会是用汇编优化出来的?
还有ThreadX的内核讲解(如调度算法 ...

会做,ThreadX内核源码想研究一波。

网友:
这个应该好改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会做,ThreadX内核源码想研究一波。

硬汉哥,问个问题哈,我看freeRTOS源码在刚开始启动时,在开启SVC中断前,会复位MSP寄存器为栈顶地址,为了供系统栈给后面中断函数使用,这个操作在ThreadX的启动过程中有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硬汉哥,问个问题哈,我看freeRTOS源码在刚开始启动时,在开启SVC中断前,会复位MSP寄存器为栈顶地址,为 ...

正常可以把这个 _tx_thread_system_stack_ptr给 MSP, 不给也没关系,以我发的例子为例,main函数里面启动代码部分几乎已经没有占用栈空间

    LDR     r0, =_tx_thread_system_stack_ptr        ; Build address of system stack pointer
    LDR     r1, =__Vector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Pickup address of vector table
    LDR     r1, [r1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Pickup reset stack pointer
    STR     r1, [r0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Save system stack pointer