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emWin] emwin6.14在emwin5.50基础上移植问题

楼主(2020-09-17):
本来有了emwin的工程,版本是emwin5.50
现在想使用emwin6.14,到官网下载了。然后开始弄

本来简单想着替换头文件和GUI.lib就行了。出现了两个问题:
问题1: 没有编译提示没有包含  “#include "GUIDRV_Lin.h" ” 这个头文件
我的做法:用emwin5.50中提取这个文件到emwin6.14头文件的文件夹中,编译不再提示这个错误

问题2: 编译提示:error: L6024U: Library GUI.lib contains an invalid member name.
我以为是.lib的文件的名字错了,改了名字之后还是那样:
”error: L6024U: Library emWin_M7_6.14.lib contains an invalid member name.“

此处就不清楚是GUI.ib中包含了什么非法成员名字了。

在此请教各位大侠,感激不尽!

网友A:
使用MDK安装目录里面的6.1x即可
模拟器上的不能用于单片机。

楼主:
噢噢,找到搞好了,谢谢汉哥谢谢

网友(2021-03-16):
请问楼主怎么移植的,能否教教小弟,万分感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使用MDK安装目录里面的6.1x即可
模拟器上的不能用于单片机。

请问硬汉哥MDK安装目录里的6.1x是官网下载的哪个压缩包里吗,刚刚下了你之前提供的压缩包没找到有MDK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使用MDK安装目录里面的6.1x即可
模拟器上的不能用于单片机。

请问硬汉哥,MDK安装目录是值MDK在PC机安装目录下的emwin6.1x吗

网友B:
楼主,是GUI_CM4F_L.lib这个文件吗,这个好像跟appwizard v110_614 不适用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楼主,是GUI_CM4F_L.lib这个文件吗,这个好像跟appwizard v110_614 不适用?

这个是6.10版本,之后新增的控件不行,其它都可以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6.10版本,之后新增的控件不行,其它都可以。

硬汉哥,这两天在调这个Appwizard,我移植6.10之后显示都可以,以前Builder生成的都有空间的按下或者松开等操作的那个case,为什么appwizard生成是这样的,我看了手册好像是有的,是我这边操作漏了什么吗?感谢硬汉哥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硬汉哥,这两天在调这个Appwizard,我移植6.10之后显示都可以,以前Builder生成的都有空间的按下或者松开 ...

是的,API全换了,得重新学下使用方式。

当前之前的方式也是可以继续使用的,只是这两种如何兼容使用,得研究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的,API全换了,得重新学下使用方式。

当前之前的方式也是可以继续使用的,只是这两种如何兼容使用 ...

请问这个月会出Appwizard教程吗